想请教下,我需要在紫铜件上加工个1.5mm 的孔,10mm深

楼主(2014-04-20):
想请教下,我需要在紫铜件上加工个1.5mm 的孔,打10mm深,请问需要 用什么样的钻头? 在一个帖子上说可以用DLC涂层硬质合金钻或者 PCD钻头之类的,是这样吗?

网友:
转速要高,螺旋段最好长于15以上,夹钻头顶要斜度要尖,不会影响,也不要挡住铜削出来。

网友:
楼上大侠说的很好了,我略微说一下大侠没有提及的方面:钻头选择普通的直柄麻花钻即可,相对来说材料比较好切削、孔也不怎么深。

网友:
上工的普通麻花钻就可以了,转速要高,有条件就用油来冷却,多次退刀

网友:
这个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
补充一下记得先打中心孔,刷猪肉,至于什么钻头的看加工量,和孔的行位公差,当然贵的好,很多卖钻头的你问他,他会给你介绍的。

网友:
这么小的没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
就用普通黑色的麻花钻。紫铜较黏,选用韧性好点的钻头,钻头硬度越高韧性就差。

网友:
貌似普通即可。。

网友:
一定要钻中心孔、然后用普通钻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