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产 电动工具转子 成本需要多少?

楼主(2014-04-20):
请教 电动工具的转子 成本大概需要多少?  像图片上的这个是 65电镐转子,  自己生产的话大概需要多少一个成本 20快够了嘛?   还有生产这个复杂嘛?  我是家庭式的小厂的.

网友:
呵呵,看你的这个问题建议你就不要开,什么都不懂怎么开,现在苏州这边的转子一般都是电机厂自己生产的,没听说哪里外发这个(有可能孤陋寡闻),定子到是外发的

给你说一下你如果做出一个转子要多少东西吧!既然你是家庭小厂那么上面的轴、铁芯、换向器啥的是买现成的

那么需要设备气压机(7000左右)、绕线机(小日本的10W,国产的6W左右吧)1台、动平衡机(这个不太清楚)1台、滴漆机1台,点焊机1台,压轴、压换向器、压端板、压风扇四套工装,每套工装在2300左右,这些七七八八就不少了,所以建议你还是把这些东西弄透再来说自己做吧

最后问一下LZ是不是浙江的

网友(点评):
是呀兄弟,我是做电动工具别的配件的,做这个是为了扩大的业务,技术是不懂,其实主要是刚开始需要个懂的人来带,别的反正基本上都是机器操作的.

网友(点评):
一般成品的厂家,好像全部配件都是外卖的,然后自己去组装的吧? 转子这些也应该是外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