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梁连接点的构造问题

楼主(2014-04-20):
如图这种分段点,看不到螺栓,是一整根焊接的? 总跨度在40m以上,是在现场焊接的吗?运输的话已超过公路运输限制值。

楼主:
我有个感官上的猜想,就是大跨度的主梁焊接连接比螺栓节点刚接更好,是否是这样?

网友:
现场焊接的多

网友(2015-09-10):
总跨度40M,单根21M左右可在工厂焊接。

网友:
好像是工字钢外架 中间加焊的加强筋。

网友(2016-01-11):
40米公路运输还好啦 看目的地路况  我们目前最长运过50米的 主要看运费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