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螺纹

楼主(2014-04-20):
今天用GSK928TE,挑一段M6*20的螺纹,外径车到5.9,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螺纹外径越来越小,挑好后前面外径不变,越后面越小,最后是5.6。 然后我把程序故意锥了0.6起来,可是还跟没锥之前是差不多的尺寸,转速高低都试过了。昨天挑的螺纹是M24*60的,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谁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这么短不会是让刀吧?如果真是让刀,我是不是该再调多点锥度起来呢?
我用的是手磨刀,不是成型刀片。

网友:
刀的问题,有干涉

网友(点评):
机夹刀和手磨刀都试过了

网友:
估计是让刀了,M6的螺纹可以考虑用板牙?话说有M6X20的螺纹么?还是我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点评):
20是长度,没标准好,不是让刀,因为最后3刀一共吃了0.08,最后一刀吃了0.01 切削均匀。

网友:
顶尖顶一下,不钻中心孔。
螺纹车削切削力比较大

网友:
让刀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材料软,刀子不锋利,出削不规律。挤压造成,,在一个中心高是个诀窍

网友:
刀片对吗?

楼主:
哎,,,,我大意了,昨天找到原因了,  是刀子的角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