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下行缓慢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4-20):
我才接了一个液压机修理,不太会啊,帮忙给看看我分析对不对,给批改一下啊

液压机速度慢的分析
现象:1.主缸下行速度慢。
      2.主缸压制产品无力。
分析:主缸下行速度缓慢,显示主缸上腔单位时间内增加的液压油量不足;主缸压制产品无力显示主缸上腔油压不够。综合分析应为系统泄漏造成故障。
        泵及YAA:泵出油量通过YAA调节,如果YAA失去作用,泵出油量将受影响,系统内油量奖不能变化调节。若泵的运转还是正常的话,出油压力将得到保证。在泵的出油口安置流量表或把泵更换到其他正常系统,可以比较判断这个泵调节系统的好坏。
        b4溢流阀:是保证系统压力的,如压力调定值低,则溢流阀在较低压力就泄流,这个可以通过压力表b6或系统压力来观察。关闭或堵塞溢流阀或进油口,在观察系统压力判断溢流阀好坏(此动作危险)。
        YA11换向阀:如果卡滞将影响流量,不太影响油压,可通过两端故障检查按钮来判断阀芯的位置是否正常,或人为控制观察结果。
        YA21电磁换向阀:如果未动或泄漏会造成流量损失。可通过端部故障检查按钮判断是否正常。
        b9单向阀:卡滞可能减少流量,拆开清洗并观察零件情况。
        b5比例溢流阀:调定失效将影响进入主缸上腔油量,拆除并堵塞油口,以观察系统速度情况判定比例溢流阀是否正常。
        b3液控单向阀:如果卡滞或液控油压使它打开可能造成泄漏。打开液控控制端油口,看是否漏油。或拆除液控管观察系统运行情况。
        b2平衡阀,压力调的太高,会造成流量过小。
        油滤5堵塞:造成系统出油不畅,或改变系统压力。
        BP1?
        主缸:内泄会造成缸上下行速度慢,观察比较主缸上下行速度、和正常速度比较,以确定主缸运行情况。封堵主缸进出口,看系统油压是否正常,以确定故障部分。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呢?

网友(点评):
编辑器上有一个图片小图标,点击后上传

网友A:
最好先排除下别的地方有无问题,如充液阀故障等。油缸拆下来可挺麻烦的

网友B:
我们去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两天结果是缺油,杯具了~希望有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排除下别的地方有无问题,如充液阀故障等。油缸拆下来可挺麻烦的

充液阀?BP是什么意思?拆油缸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去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两天结果是缺油,杯具了~希望有用

油应该够的,比其他机子有还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内漏?

深切怀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