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紧定套和轴承座的型号

楼主(2014-04-20):
以前在棉纺厂经常用到紧定套
现在考虑到紧定套可以任意位置定位,打算使用紧定套,但是到螺丝店一问,店老板需要我告知所有型号,才可以发货回来。

目前考虑到圆条(光轴)的尺寸只有30可选择(圆条尺寸跟螺丝一样单位),需要知道配套的紧定套、轴承、轴承座型号。

在网上查得人有点晕

现请教师傅指点,谢谢先!!!

网友:
有些紧定套是厂商的型号,你看下机械行业标准:JB-T7919.2-1999滚动轴承附件紧定套,按上面的型号提供给厂家应该也能买到

网友:
仅仅一个轴径不够,首先你得明确是调心球轴承还是调心滚子轴承,选定轴承型号,再根据轴承选择相应的紧定套;
参照二楼给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