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余量如何选择?

楼主(2014-04-20):
各位大侠,小生初来乍到,尤其对精加工时留多少余量无从下手,不知道多少合适,听同事说,直径大留得少点,直径少就留的多点,感觉好像没什么理论依据,所以在下特来向各位请教一二。还有这个余量和刀尖圆弧,粗糙度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A:
余量大小影响尺寸精度,具体要看加工方式,机床性能,刀具以及刀片种类。余量大了不行,很小也不行。
刀尖圆弧配合转速进给影响表面粗糙度,有计算公式

楼主:
版里 没有懂得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太模糊了,回答起来也比较费劲,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精加工,车,铣,磨,钻,铰还是其他的,被加工零件的外形尺寸大概是多少,你想达到什么样的尺寸和精度,这些问题不是一句精加工就能说明的,所以,这个问题暂时回答。。。。。

网友B:
另外,如果是车削加工的话,余量和刀片大小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刀尖圆弧和粗糙度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网友C:
精加工余量一般和刀尖R角关系最大,理论上余量要超过刀尖R,过小会使刀尖异常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加工余量一般和刀尖R角关系最大,理论上余量要超过刀尖R,过小会使刀尖异常磨损。

理论上是如何解释超过刀尖R?为什么过下会异常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是车削加工的话,余量和刀片大小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刀尖圆弧和粗糙度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这位大侠,对应什么关系,可否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模糊了,回答起来也比较费劲,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精加工,车,铣,磨,钻,铰还是其他的,被加工 ...

车床精加工,要求达到Ra1.6,直径从8个到130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大小影响尺寸精度,具体要看加工方式,机床性能,刀具以及刀片种类。余量大了不行,很小也不行。
刀尖 ...

为什么余量小了就影响精度呢?

网友:
楼主说实话你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给你很明确的答案
比如;1,初精车内孔一次装夹0.15-0.2就可以了。也有可能是机丝,还要考虑初加工的光洁度问题。两次装夹还要考虑2次装夹的跳动问题
      2,外磨精加工。。。。。。。。。
      3,数控铣精加工。。。。。。。。。
      4,无心磨精加工。。。。。。。。。
      5,平磨精加工。。。。。。。。。。
      6,精钢绞,滚刀,滚压,内磨,等等等等等等等。。。。。。。。
      7,妈呀。。。。。。。。。。。。。。。。。这也太多了吧,光我了解的都够我打字打到明天早上拉。在说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啊

网友(点评):
还有和刀具,材料方面也有一定的因数在里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如何解释超过刀尖R?为什么过下会异常磨损?

如果车削的精加工刀尖R0.4的话,那么推荐的ap(切深)一般要大于0.4,在实际加工中,0.3~0.5左右比较合适。过低的ap会改变实际主偏角,造成切削力偏离轴向(向径向转移),这样会造成振动(尤其是细长轴类零件)。另外,由于精加工时进给都比较低,低切深和低进给小主偏角三者结合会造成刀具的后刀面异常磨损,而刀具后刀面磨损是判断刀具失效的主要依据之一。

网友:
放余量要考虑很多因素的,比如说车加工的零件,如果要热处理那么余量和不热处理的又不一样,如果是薄壁件那么余量还不一样,所以这玩意要去实际操作才能摸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