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感应加热炉,中频线圈放电击穿,导致线圈烧穿漏水

楼主(2014-04-20):
公司有在用中频感应加热炉,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频线圈放电击穿,导致线圈烧穿漏水。请问线圈击穿都是由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A:
dv/dt,电压等级,放电距离,绝缘厚度和绝缘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dt,电压等级,放电距离,绝缘厚度和绝缘温升

请问在铸钢厂翻转炉圈铁水爆炸四处喷射同楼主也是一样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炉子没见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t,电压等级,放电距离,绝缘厚度和绝缘温升

之前一个线圈是烧了一个多月没问题,然后击穿漏水。换了一个新的,才烧了一天线圈就烧穿掉了,烧穿的还是同一个位置,现在分析不出来原因。大侠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点评):
线圈截面尺寸,入水出水温度,流速,电源频率,最大的电压冲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