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刀适合加工什么?

楼主(2014-04-20):
钨钢刀适合加工什么

网友:
钨钢刀是硬质合金刀多数用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些比较硬的材料。

网友:
基本是万能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广了。焊接的刀具基本的叫他钨钢刀比如型号YW...YG...YT...等。。。。。。。。

网友:
1.钨钢不是钢,钨钢是通常的俗称,应该叫硬质合金。是以碳化钨细颗粒粉末为主,以钴为粘结剂的一种合金材料。其他添加材料有钛、钽、铌的碳化物,氮化物。2.硬质合金ISO分成六类:P钢件,K铸铁件,M不锈钢类,N非铁金属类,S难加工材料类,N硬材料。3.各类材料各自按硬度不同分成2~4个分类,如:P10、P15、P20...,K01、K10、K15...等。4.现更多地采用表面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涂层材料有氮化钛、三氧化二铝、铝氮化钛等。5.各硬质合金刀具材料制造厂家,具体型号的编码方式是不一样的。但都会给出一张对照表,告诉你,他的某个刀具材料对应于ISO是什么牌号。

如果按照iso的牌号来看基本上就三种。PMK。P主要加工钢件,K可以加工铸铁和有色金属如铜铝等。M为通用硬质合金,可加工钢件铸铁,不锈钢等。其中区别在于硬质合金碳化物的含量。如K就是WC和Co,而P,M这含有TIC或者其他的一些碳化物.

硬质合金广泛用作材料,如车刀、铣刀、刨刀、钻头、镗刀等,用于切削铸铁、有色金属、塑料、化纤、石墨、玻璃、石材和普通钢材,也可以用来切削耐热钢、不锈钢、高锰钢、工具钢等难加工的材料。现在新型硬质合金的切削速度等于碳素钢的数百倍.硬质合金还可用来制作凿岩工具、采掘工具、钻探工具、测量量具、耐磨零件、金属磨具、汽缸衬里、精密轴承、喷嘴等.

楼主:
刀上的标写瑞典钨钢刀、开牙的

网友:
这类刀具可以切削的料子比较多啊,你可以百度一下,都有了

网友:
比较硬的材料。有时候,木工刀具也用到硬质合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