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3铝合金喷漆怎么喷?

楼主(2014-04-21):
6063铝合金喷漆怎么喷,就是市场上面的铝合金挂件。

有哪位大神有铝合金喷漆工艺,市场上面的太空铝挂件表面是什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A:
阳极氧化 航空一般还可以喷涂富锌环氧底漆

网友B:
我们做过一批货是先阳极氧化,然后就是正常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一批货是先阳极氧化,然后就是正常喷漆了。

阳极氧化以后,如果封闭了的话,喷漆不上啊   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 航空一般还可以喷涂富锌环氧底漆

朋友,阳极氧化封闭后  喷漆不好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泳

电泳的话会影响内孔和螺纹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一批货是先阳极氧化,然后就是正常喷漆了。

阳极氧化成本高啊,能否直接喷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阳极氧化封闭后  喷漆不好喷啊

你当时做的是哪一种阳极氧化?

网友:
不好意思,其实那是人家要求的阳极氧化,我还不清楚和喷漆之间的必然联系。

网友:
阳极氧化是不是分硬氧 普氧

网友:
有跟大虾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
化学镀膜或者做WASHPRIMER之后再做面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