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钢板的厚度及精度

楼主(2014-04-21):
看到公司的设备是通用公司的,公司的冷轧钢板厚度好像是用放射源控制的,请教998大侠,冷轧的话本来就不好控制,好像一个放射源测厚度好像不管用,里面的数学模型要计算吗?

网友A:
射线测厚仪是测量厚度的,还有一套压下的系统,有几个模式。

网友(点评):
恩,大侠能说说里面的具体模型吗?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射线测厚仪是测量厚度的,还有一套压下的系统,有几个模式。

应该就是测X射线的透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