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得我每次用前得先卸载,再安装!

楼主(2014-04-21):
如图:

网友:
可能是许可证服务器没有启动吧

网友A:
许可证文件读取错误,使用UG之前运行一下许可证工具或许能成功,但这也不是个办法,估记楼主之前安装过几次UG均没有成功,然后在卸载时许可证文件又没有删除干净造成,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清理UG许证文件的专用工具进行清理,省去了重装操作系统的麻烦。

网友:
这个就是清理UG许可证的专用工具。在运行时最好是断网并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XP还是WIN7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有遇到过。我用如下的方法是解决了我的问题,不知道到你那里有没有效果,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你好,你所指的“最初的你所修改过的许可证文件的地址是指?

楼主:
是安装文件中的许可证吗?修改后还是提示原来那个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证文件读取错误,使用UG之前运行一下许可证工具或许能成功,但这也不是个办法,估记楼主之前安装过几次 ...

我用的是window clean up ,直接将ug和许可证直接删了,之后再把安装文件删了。然后又重装了,可以用。但是一旦关机了,第二天在打开就又出现相同的问题了。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还是WIN7

win7的

网友:
用WIN7 64位系统,我装过多次UG8.5,效果还是很好的。重装一下系统之后安装UG试一下。有一些经过重装系统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C:
用9点的许可证试下。我装了9,再装8与8.5都用9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点的许可证试下。我装了9,再装8与8.5都用9的,没问题

求指导,实在没法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实在没法子了

去UG网重新下载安装包,安装中遇到的问题也有个贴子中有讲。

网友:
我经常遇到,楼主这样操作。。。。进入你安装许可证的文件夹,依次运行以下文件:lmgrd.exe   imutil.exe   ugslmd.exe   ugs_composite.ex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