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柱铣刀或立铣刀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4-04-21):
按照定义主偏角是主切削刃和进给方向的角度,那么对于螺旋角是w的立铣刀而言,进给方向垂直于刀轴,主偏角就是90°- w ,不知对否?另外,有个疑惑,立铣刀的副切削刃是端面刃,那么圆柱铣刀的副切削刃在哪里?

楼主:
哦,我知道了,普通的圆柱铣刀是没有副切削刃的。另外有个问题:立铣刀切削时,主副刀刃都参与切削了吗?

网友:
貌似很有争议的话题。
 我认为当立铣刀在铣侧面时,主偏角的应该是90度。刃倾角等于螺旋角角度。前角是截面上通过中心和端刃形成;
         但好像这观点很多人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