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零件,选择合适的粗、精车加工参数:机床转速、进给量、背吃刀量?

楼主(2014-04-21):
大家可以讨论下,特别是有经验的师傅,就自己目前生产的产品,附上图纸,可以简明的说说自己的加工工艺及加工参数。

网友:
加工刀具参数选择我也迷茫。我们是3万左右的数控,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原材料陶瓷线数200左右金色镀层160左右,手磨刀90左右,单边3mm余量走刀0。2手磨刀0。3,陶瓷一般车余量少的或精车。镀层单边余量1。5以下走刀0。3。内孔一般走刀慢一些线速差不多。

网友(点评):
你用的应该是金属陶瓷刀片,不是陶瓷刀片。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