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6的孔直径95mm测量方法

楼主(2014-04-21):
IT6的孔直径95mm 大家推荐用什么量具?目前我们使用内径三爪数显(分辨率0,001, 不确定度2,6um),但是测量环境无法保(车间中央空调),和供应商的测量结果争议较大。

网友:
95H6我查是0       +0.025,测量没有任何难度,不知道你问题在哪?

网友:
中测量仪天天在做带表内径规,价格超低

楼主:
我们的测量结果和供应商有关1丝的差异,相对于IT6(0.022)级的精度来说,这个差异太大了。

网友:
这种东西,重复精度0。001;一般对值可以保证在0。003以内;需要协助私下联系我可以的。Q:

网友:
使用前校准方法是否一致?包括环规

网友A:
先互换测量,看看对方有没有糊弄,再做校准

网友:
不清楚大侠的零件是什么材料的,精确测量最好双方协商好检验环境,校准检验设备(比如对表样圈)。如果膨胀系数大的材料温度变化个几度,尺寸就很难保证了。

网友(2014-05-26):
95尺寸6级精度测量的话对应不确定度允许值为0.002mm,选用的计量器具不确定度要小于0.002mm才能精确计量。你选的计量器具稍差。

网友:
试一下塞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互换测量,看看对方有没有糊弄,再做校准

求解释

网友(2014-09-28):
如果是温度的问题的话,建议三坐标测量好一件后,把这个工件放到加工现场,然后作为基准件对表,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觉得,内经量表和环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有推荐的仪器吗,不要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