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与摩擦系数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4-04-21):
现在我要做一个钢材的夹具。钢材表面比较粗糙。我算了钢材与钢材直接需要达到0.3左右的摩擦系数。请问怎么能达到啊。做花纹还是怎么呢~

网友A:
还是改一下结构吧

网友B:
跟表面粗糙度没有半毛钱关系,只跟材料有关系,钢对钢静摩擦因数只有0.15,把夹头换成铸铁能达到0.3,木材0.5。都是在没有油膜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这位是学傻了?导轨为什么做很低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导轨是为了保证精度,你可以想想为什么螺钉的粗糙度也不高,但就是能自锁,你怎么解释?摩擦力的公式里有粗糙度的因数吗

网友:
你学表面粗糙度的时候,老师会说,两个相对运动的表面,久了,粗糙度原本很高的,会被磨平,这样配合公差就大了。
可能刚开始你觉得摩擦很大,但久了,还是趋于那个了。也就是材料对材料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说没关系,摸粗糙的和光滑的,明显感觉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的材料

网友:
做滚花 或者夹头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花

滚花这个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表面粗糙度没有半毛钱关系,只跟材料有关系,钢对钢静摩擦因数只有0.15,把夹头换成铸铁能达到0.3,木材0 ...

不是的。我要夹持的钢件表面很粗糙。还有凹凸不平的地方。我就觉得应该摩擦系数比0.15要大的多

网友(点评):
如果是靠法向压紧力摩擦,摩擦因数就定了,你得考虑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改一下结构吧

这个。刚毕业没什么经验。领导要我交详细的核算报告。我用屈服力算的。领导说不能这么算。请问需要怎么算呢

网友:
算一算工件的重量,这个夹子能夹住工件吗?夹紧力由谁提供?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根据摩擦系数测量实验——两料块斜面下滑实验可知:μ=tanθ(θ为摩擦角),首先摩擦系数与界面状况有关,即摩擦力只有在两个相互接触的表面上具有相对移动或相对移动趋势时才会产生的;其次摩擦系数还与材料性质有关,即材料表面粗糙度。 而表面粗糙度又与所加工的方法和其他因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