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轮子轴承顶死了吗?

楼主(2014-04-21):
怎么顶死的啊,求教,我是小白,说详细点,谢谢大虾

网友:
轴承盖与轮子之间有间隙就没事了

网友:
没有尺寸吗?一盘轴承能用?从比例上看感觉会直接把轴扭了,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海涵

网友A:
打黄色剖面线的和打蓝色剖面线的是两个零件吗? 这两个零件如果不能相对滑动,轴承的内外圈相当于同时靠在了一个平面上 就顶死了

网友B:
如果能转的话,你的轴也是窜动的,轴向没定位,如果轴向定位,那内圈外圈就搞成一体了,铁定不能转了。图还是不够清楚。

网友C:
不明白谁为什么这样设计,反正觉得挺奇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黄色剖面线的和打蓝色剖面线的是两个零件吗? 这两个零件如果不能相对滑动,轴承的内外圈相当于同时靠在了 ...

哦,就是说绿色顶轴承要往上移到外圆才是对的是吗?

网友(点评):
不是,你相对转动的部分不能锁死,感觉这个两螺母一锁死,你那绿色与黄色部分就压紧成为一整体了。就是外圈与内圈成为一体了。没有相互运动了。上面与下面若要分开,则你黄色部分的确应该有轴承的轴向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转的话,你的轴也是窜动的,轴向没定位,如果轴向定位,那内圈外圈就搞成一体了,铁定不能转了。图还 ...

是不是绿色顶轴承部位移到轴承外圆就对了呢?

网友(点评):
呵。。。刚发别人那儿去了,你可以参照下传统脚轮的轴承定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谁为什么这样设计,反正觉得挺奇葩的

老师布置的作业,兄台不必意外。。。。

网友(点评):
这是老师的思路吗?那这老师挺厉害的

网友D:
应当是顶死和不定位二选一!都是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是顶死和不定位二选一!都是不合理!

怎么定向啊,大哥

网友:
这个如果是面对面就好解释多了。
假设轮子固定,轴承定位挡套短的话,挡套就和轮子固定在一块了不能转动;轴承定位挡套长的话,就不会顶死,但是轴承就没有定位。还有一点,你选的这个滚柱轴承内套和外套本身就可以左右动,你怎么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说绿色顶轴承要往上移到外圆才是对的是吗?

首先轴承的内外圈要靠在不同的面上。按你以前的结构分析,跟内圈直接或间接接触的零件是一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转轴及定位螺母,绿色零件。跟外圈相接触的零件是一个集合,元素是:外轮。这两个集合不能有交集,而且里面的元素两两之间要能自由滑动才行。绿色零件顶轴承外圈的话你的转轴跟外圈可就间接连在一起了,所以也是不行的。

网友:
绿色的和黄色的轮子是一体?
如果是的话,这轴承装着有什么用?

网友:
机械和物理都没学好啊, 或者说没有吾性,以后搞机械有点悬

网友:
为什么不用俩锥度

网友:
按图,那个轴承真的没有用。

网友:
轴承内端和轴,轴承外端和轮都顶住了啊

网友:
我估计这是考题,单看顶没顶死,那就看有没有间隙了,有就顶死了,没有就没顶死。别的不说了,大家已经说很多了。

网友:
黄绿两部分之间必须有间隙才能不至于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