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命令求助

楼主(2014-04-21):
   最近在用solidworks2010做一个热量表的造型,在做放样特征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如照片所示,进水口到表壳主体之间的连接曲面该如何处理,如何保证其相切的要求,望高手指教!!!

网友:
有点神似了,不过还是有些差距

网友A:
或者先成型下面椭圆部分
由园-椭圆-园 放样
然后在用分割线的方法放样仪表那部分,但是终究是没那么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成型下面椭圆部分
由园-椭圆-园 放样
然后在用分割线的方法放样仪表那部分,但是终究是没那么圆滑

谢谢大侠的热心帮助!我试过好几种方法都达不到理想的状态,我在想能不能用曲面建模然后实体化

网友(点评):
嗯,后来我也想用曲面建模。但是如果出工程图的话意义不大,而且不好标注。可以试一下,期待楼主的作品

网友(2015-05-24):
这个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