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包,这个挤压用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呢?

楼主(2014-04-21):
下面的是输送线,上面的是纸袋面粉,原宽430 mm 要通过挤压变为 300mm

请问这个挤压 用什么方式 能够实现呢?

网友A:
气缸压一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压一下行不

是两侧挤压,而且包不是连续出现的。所以不能用气缸吧

网友(点评):
如果单纯是挤压,两侧气缸同时动作就行了。不连续可以用感应器检测到位

网友:
可以参考下无锡立马的压包机

网友:
一个气缸 两边一起动作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两边做一个挤压装置(电机),和你的输送同步转动,挤压宽度就是你需要挤压后的宽度,这样基本不需要什么光电开关,频次也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做一个挤压装置(电机),和你的输送同步转动,挤压宽度就是你需要挤压后的宽度,这样基本不需要什么光 ...

用什么样的结构 ?是皮带机?还是滚筒?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输送带终端设置一个喇叭口类似的结构,由气缸负责从上面和后面挤压袋子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带终端设置一个喇叭口类似的结构,由气缸负责从上面和后面挤压袋子成型。

这整个是一个运动状态,输送线 一直运动 不能停止  ,面粉就在上面运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的结构 ?是皮带机?还是滚筒?能说详细点吗

自己想吧。

网友:
这里还用“气缸”????????????

两边再加缩口的皮带,和下面的皮带同步,不就完事了吗?边走边挤压,里面的面粉密度也会最均匀。

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