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让2块板上的螺纹孔和沉孔一次画出?

楼主(2014-04-21):
请教各位大大:
如下图所示,2块板用螺钉连接,上面板是螺纹孔,下面板是沉孔。
在SW装配模式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螺纹孔和沉孔一起画出来?

网友:
solidworks不知道,inventor设计加速器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SW有一个孔系列特征,但感觉很不好用,关键是孔中心的位置不好定。

网友:
这个好象做不到

网友(点评):
孔系列能做到,但是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A:
solidwroks怎么设置剖面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roks怎么设置剖面颜色?

不知你指的是工程图还是三维模型,如果是三维模型可以参考贴图。

网友(点评):
工程图怎么搞?

网友(点评):
选项里面是有颜色设置的,但默认的用用就行了,不必过于追求这些细枝末节啊。

网友:
孔系列能做到,但是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

孔系列好像也不麻烦啊?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
孔系列非常的方便,我前两天刚研究了这个问题。
他要选择初始孔,中间件,结束孔。一般结束孔都是螺纹孔,可以一次全做出来
装配体特征

网友:
问题没搞明白。两个零件,一个是用沉头孔特征,另一个用螺纹孔特征就行啦。。。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了2步,能否一步到位?

网友:
在装配体里面用孔特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孔系列完全符合LZ的要求

网友:
楼主  是不是要这样?

网友(2014-06-17):
完全可以啊,如果不经常用的话,单个做了也无所谓,只有长期大量的使用,才能体现这一功能的强大与高效。

网友:
我觉得有这一功能只会更方便快捷。只是我也没发现有这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