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齿加工问题

楼主(2014-04-21):
本人在营口冠华Y3180上加工M=0.5,齿面L=200,左右旋45度齿轮轴中,左旋加工后轴外径小了1毫米,齿形还算正常;右旋加工不成齿形,急切求助,求高手指点。QQ:674169038

网友A:
楼主的L=200是齿宽吧?45度的斜齿?还是螺旋齿?你那个左旋的,公法线对吗?右旋的能确定挂轮没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L=200是齿宽吧?45度的斜齿?还是螺旋齿?你那个左旋的,公法线对吗?右旋的能确定挂轮没算错?

L=200是齿宽,45度螺旋角,因为齿太小,不好测量,右旋滚不出齿,滚过以后齿全部没了,成光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L=200是齿宽,45度螺旋角,因为齿太小,不好测量,右旋滚不出齿,滚过以后齿全部没了,成光杆了.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斜齿轮,β=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