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4-04-21):
接到一个这样的零件图纸,大侠们看看怎么加工好

网友:
材料是什么?批量还是单件?有没有精度要求

楼主:
材料是SAPH400 厚度4mm  槽深度6mm,折弯角R2 MAX

网友:
级进模生蹲

网友:
批量是多少?精度要求怎么样。。批量大精度高可以采用粉末冶金

网友:
汽车上的冲压件吗?

网友:
精度?数量?

网友:
拉伸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