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电主轴角接触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的1.5KW,24000转的电主轴轴承声音有点大,准备更换,是7002的,前后各一个角接触轴承,现问题如下:
1:我需要买配对好了的这种吗,好像这种配对的在安装时是靠在一起的,而我的是一前一后,买厂家配对的我再一前一后安装是否精度更好?
2:或者买单独的两个P4级的,一前一后背对背安装就行了是吗?

买这种配对的再分开安装比买单个的没配对的有什么区别没有,我的是一前一后各一个。

网友:
分开和靠在一起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谢谢,分开安装就不用买配对的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一定要配对的,,,,,,,否则白换。

网友(点评):
谢谢,那我分开安时,那轴承记号也要对在一条轴线上吗?

网友(点评):
那个没关系

网友:
前后各用一对。可以用配对好的,也可以用万能配对的

网友(点评):
我只能一前一后各一个。因为没法改

网友:
可以先借万能配对的试一试, 好的话再买

网友:
配对的和选配的有什么区别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可能配对好了的背对背安装时,不加垫片就能紧到最佳吧

网友A:
我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但还是没有明白角接触球轴承的装配预紧怎么做。我用在数控车床的丝杠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所谓配对,是指两套轴承安装在一起时的安装方式,有DF、DB、和自由组装的,也有三套、四套轴承配对在一起的。配对轴承是两个轴承包装在一起的,尤其是日本轴承比较多,这样的配对在一起的轴承,厂家在出厂是会选择两套公差相近的轴承,配对面的公差也是一样相近,这样可以提高配对后轴承的精度。如果两套轴承分开安装,就不存在配对在一起这种情况了。因此,我个人觉得不需要采用这种配对好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配对,是指两套轴承安装在一起时的安装方式,有DF、DB、和自由组装的,也有三套、四套轴承配对在一起的 ...

谢谢,不过我还是买了配对的轴承,现已安装(一前一后的,只是新轴承外圆小了一点点,原来的要用稍大的一点力才能进,现,新的进入力度要小),精度与原轴承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但还是没有明白角接触球轴承的装配预紧怎么做。我用在数控车床的丝杠上

数控丝杠上应该是背对背吧!如果你轴承座和机床安装孔同心度不是太好的话可以选择面对面,这样它有自动调心的作用

网友(2020-04-09):
这种前后各一块轴承不用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