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行程跟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在做一份曲柄压力机的设计   一个三级减速系统的曲柄压力机  电机1KW  又皮带 齿轮减速  到曲柄20次每分钟,想问下 电机转速得多少   谢谢了

楼主:
大哥大姐们 帮下忙额

网友A:
不变频,普通电机以4极用的居多,其转子转速约1480rpm。再根据此转速设计你的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变频,普通电机以4极用的居多,其转子转速约1480rpm。再根据此转速设计你的速比。

大神  由于老师给我公称压力100KN  滑块行程次数20次没分钟  我设计的是三级减速 根据皮带 齿轮 传动比  得出的转速就400转    自己都觉得不对了  你能帮下我吗  你的秋秋是多少?

网友(点评):
你把传动比加大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  由于老师给我公称压力100KN  滑块行程次数20次没分钟  我设计的是三级减速 根据皮带 齿轮 传动比   ...

不是皮带的 不能超过7  齿轮的也就是5以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