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车螺纹怎么一下子车到底的刀直接打掉

楼主(2014-04-21):
G76车螺纹怎么一下子车到底的刀直接打掉,但是程序没错,是不是参数里面设置的不对?车床是沈阳CAK5085NJ 980TDB的系统。

网友:
G76车螺纹怎么一下子车到底的刀直接打掉,
以上这句话不是很明白。程序可上传否。
沈阳搞不定,不知道代码。
980问题不大

网友:
上程序吧,床子只要你没改过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话,话标点符号都不弄好,好费劲

网友:
看位置页面。小数点后是3位还是4位。输入牙形高度,第一刀切深是不一样

网友:
主要就两个原因:切屑量Q值太大、要不然就是牙型高度P值太小、···

网友:
沈阳CAK系列如果用广数980tdb的话,在G76螺纹车削的时候要把微米的数字多加个0

网友:
绝对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能有程序的话会好点。

网友:
如果我是楼主,肯定先把坐标系加起来一点,空跑一遍看看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A:
上程序

O0001
M3 S400 T404
M8 G99
G0 X60 Z6
G76 P011060 Q100 R0.3
G76 X40.64 Z-68 P3680 Q450 F6
G0 X100 M9
Z100 M5
M30

网友:
O0001
M3 S400 T404
M8 G99
G0 X60 Z6
G76 P011060 Q100 R0.3
G76 X40.64 Z-68 P3680 Q450 F6
G0 X100 M9
Z100 M5

这就是程序  求大家审下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