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联轴器怎么转配

楼主(2014-04-21):
今天画图画的半联轴器,上面有孔还有螺孔,两个半联轴器是怎么装配的呢?

是螺栓?还是螺纹连接?

楼主:
还是螺钉,求详细

网友A:
尼龙棒,,,,,两边用薄铁皮环小螺钉拧上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棒,,,,,两边用薄铁皮环小螺钉拧上挡住。

螺孔?孔?

网友:
绞制孔?看你孔的直径标注遮住了。

网友:
这种联轴器是弹性柱销联轴器吗?

网友A:
这图有点坑爹,外表用得着3.2的粗糙度吗,12.5足够。是不是作业。

网友(2014-08-27):
看图有·可能式柱销式联轴器,周围大一点的孔是装尼龙柱销棒的,然后用挡环通过螺钉与m6螺纹孔固定,两个半联轴器通过柱销相连传递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点坑爹,外表用得着3.2的粗糙度吗,12.5足够。是不是作业。

那一档尺寸应该是配合的!还有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