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来做去还是震刀

楼主(2014-04-21):
做来做去还是震刀,编的子程序做的其他都好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会震刀?

楼主:
会不会是刀子的问题用的是35度的菱形尖刀
材料是304的

网友(点评):
你 把问题说明白点,你肯定没说明白,,,

网友:
看看刀具角度

楼主:
刀的角度是35度的尖刀前面开始震刀后面就可以了但是要求光洁度的

网友:
震刀是必然的

网友:
顶尖没问题吧

网友:
垫高20丝,,,,,,,。。。

楼主:
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人家做的给我看确实是很光的啊 有什么办法不震刀呢?

网友:
刀尖圆弧有点大吧!换一把刀尖圆弧小点的呢?

楼主:
用R0.4的试试看行不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锋利点的数控刀片

网友:
加大后角。磨出倒凌角

网友:
减少震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增加刀具与工件的接触面,2刀具高于中心,3曾加工件刚性,4选择合适的转速。

网友:
一定是夹持的问题而不是刀的问题。

网友:
请问是什么数控啊 那么长的工件

网友:
跟转速有关么?

网友A:
刚打完这个样件,走心机做很简单绝对不会震刀。是验钞机的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打完这个样件,走心机做很简单绝对不会震刀。是验钞机的轴么?

没看清楚,这个有点大,走心机做不了

楼主:
按道理转速也不是很快的才300转车床是沈阳CAK5085NJ做

网友:
等高牛来解答

网友(2014-06-09):
你的加工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
车不锈钢容易粘刀调整转速进给兴许好点

网友:
刀具宽度减小一点试试 3MM的 G75切

网友:
降低转速试试

楼主:
用了G75切了再用子程序走那么多圆弧槽吗

楼主:
今天我又去看了下人家做的现在是长度一米四左右的也做的还可以难道是用中心架的

网友(2014-08-02):
这东西我做过,不正刀阿一模一样的,你工艺有问题.

网友:
哪位专业的大侠给解释下什么是震刀

网友:
先把辊筒动平衡做好,再加工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