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承重升降平台设计,求助

楼主(2014-04-21):
现在要设计一升降承重平台,承重1000Kg ,行程600~800mm,定位精度要达到20微米。有什么较成熟的方案望推荐一下。

学生党 ,没什么设计经验,望大侠们指导。

网友:
害怕前辈有一个小型升降台设计比赛…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能不能仔细的说一下升降台上的东西在升降台到位后去干什么?这牵扯到升降承重平台用什么方式升降,比如交错布置液压缸还是平台齿轮沿齿条上下、或者丝杠、或者曳引机带动钢丝绳、或者电机带动链轮链条等等。

网友:
20微米?0.02毫米?

网友:
还是用丝杆做!0.02mm精度是很高了!

网友:
1t的东西已经算是轻载的了,,用液压缸就可以了,然后精度由机械止挡来控制

网友:
有没人说说怎么弄的你饿。。我也在找资料

网友:
位置精度可以利用传感器控制?上升到一定程度~液压装置停住

网友:
个人认为:由于1吨力量很小,可以用一个油缸来升降平台。如果是定位精度在几个毫米,可以直接用液压阀控制,但是精度0.02mm,油缸需要装位移传感器,通过PLC控制液压系统及油缸,活塞杆位置可以任意位置准确停止。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油缸的定位位置不常调整,也可以采用接近开关检测位置,控制油缸的停住,即将油缸举升到合适的位置,此时接近开关刚好有信号反馈,调试好后,以后每次到需要的这个位置时,接近开关反馈信号给系统。采用接近开关控制方式要比位移传感器方式省钱。

网友A(2014-06-15):
POWER BASE 升降平台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A:
POWER BASE 升降平台

这个简单粗暴,想知道载重能力如何?0~20T 1HZ动载荷能承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