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毛刺去除法及工具机械

楼主(2014-04-21):
材料不锈钢,去毛刺

网友:
什么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

用什么样的机械,长度600 多内孔怎么喷呀

网友:
妈妈呀,好多洞洞啊,还不锈钢啊,转洞都转死爹拉。
量少手工,量大有人说用一种药水,没有用过不知道结果。
药水坛里面有张贴里面有,
找找看,应该有点参考意见的。

网友:
你这些孔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网友:
喷砂钝化吧

网友:
三氯化铁腐蚀!

网友:
有牙的,化学处理和喷砂都不好吧

网友:
放到振动盘里 ,里面有那种除毛刺的 颗粒震动就行啦 展会上见过的

网友:
不知道那种设备大家听说过没,我也只限于听说,就是一个大滚筒,中间空的,电机带着转,里面好像是放砂子还是其他的,零件放在里面,去毛刺的

网友:
在一些流水线上看到,在滚筒里,加上玻璃搅拌,可以钝化

网友:
同意九楼说法,效果可佳

网友: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滚砂!  将工件放入一个能水平转动的滚筒内加入适量的干河砂,滚筒转动时工件与砂子摩擦,应该对清除毛刺有很好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4-4-27 12:15):
如果采用,还请上传使用后效果,以供大家分享.

网友:
高速旋转机械刷

网友:
转动,陶瓷去刺。

网友:
直接酸洗吧

网友:
喷砂!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