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气动元件——节流阀的正确接法

楼主(2014-04-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常用L型节流阀的具体使用方法。

1.节流阀接在电磁阀上和接在气缸上有什么区别?
2.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在控制流量上有什么区别?
3.具体有哪几种合理的组合方式,各用于什么场合?
4.我试过接一个快速反复动作的回路,出气节流阀接气缸上,结果靠近节流阀的气管因发热而膨胀变形;后来将节流阀装在电磁阀上就没有发热变形,但是气缸的反应变迟钝(节流阀调节未变动)。

关于这个具体问题能否有师傅说出其中缘由,鄙人在此静候教诲。

网友:
1.节流阀接在电磁阀上和接在气缸上有什么区别?
我没接在电磁阀上过,如果接在电磁阀上,一般应该用进气节流,接在气缸上,一般用排气节流
2.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在控制流量上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你是想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3.具体有哪几种合理的组合方式,各用于什么场合?
气缸上一般都会接这个,调速用
4.我试过接一个快速反复动作的回路,出气节流阀接气缸上,结果靠近节流阀的气管因发热而膨胀变形;后来将节流阀装在电磁阀上就没有发热变形,但是气缸的反应变迟钝(节流阀调节未变动)。
居然还会发热而膨胀变形?从来没遇到过,楼主是否确认是节流阀的原因???

网友(点评):
同意看法,发热很真没遇见过!

网友:
不就是调节气缸伸出与收回的速度用的吗?这个也有什么高深问题,至少我没碰到过

网友:
我倒想咨询楼主一个问题,高压气流不能使低压导阀打开吗?
低压导阀,图纸上的,我的理解它应该名叫低压先导式气控换向阀,,,,如果叫这个名字,那么高压的时候应该能够把它打开吧?

网友(2015-09-30):
看机械设计手册就能解决

网友:
表示也没遇到过发热膨胀变形的情况

网友:
1.节流阀接在电磁阀上和接在气缸上有什么区别?
接在电磁阀上这个说法有问题 正常情况是不可能的 特别阀组的时候 你是装不上去的 空间不够 应该是装在电磁阀和气缸之间的管路上。
节流阀接气缸上好处在空间小 调节方便准确(多组气缸的的情况下,不直接接气缸 你还要贴标签区分对应哪个气缸),但是就必须选对节流方式,不能混用。
接在管路上有两个好处1可以集中在面板上 面板操作 美观特别适用气缸密集不便操作或者气缸与操控隔离的情况 2这种节流阀不存在进气节流和出气节流的区别 反装就变
2.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在控制流量上有什么区别?
绝大部分都才用出气节流方式进行气缸调速 原因比较气缸动作平稳,电磁阀变向时,进气口短活塞腔等于压力表气压值,出气口由压力表气压值缓缓降低,实现减速。进气节流一般用于单做用气缸场合
3.具体有哪几种合理的组合方式,各用于什么场合?
双动缸基本都是双出气结构,少有双进气节流,单作用缸都是进气节流
4.我试过接一个快速反复动作的回路,出气节流阀接气缸上,结果靠近节流阀的气管因发热而膨胀变形;后来将节流阀装在电磁阀上就没有发热变形,但是气缸的反应变迟钝(节流阀调节未变动)。
气管发热膨胀变形应该跟节流关系不大,即使缸径大也不会导致气体压缩,问题升高,或者节流阻滞,气体升温,你找找其它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