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提高铝块的硬度?

楼主(2014-04-21):
最近准备用铝块做一个冶具,但铝都是不耐磨的,请问一下有什么可以提高铝块的表面硬度吗?请各位不赐指教。。谢谢。。

网友A:
镀铬 硬质阳极

网友B:
呵呵。。。我前面那家公司的采购说铝件不能镀铬,说供应商没做过,要改成钢件。最后我妥协了。不然别人说我能力有问题,老设计些别人不能做的东东。

网友C:
硬铝,加阳极氧化

网友D:
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铬 硬质阳极

谢谢。。。可以问一下这两种工艺的价格是多少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铝块可以喷铁氟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铬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前面那家公司的采购说铝件不能镀铬,说供应商没做过,要改成钢件。最后我妥协了。不然别人说我 ...

采购都是一个样。。都希望设计给他们找好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铝,加阳极氧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质氧化!

想问一下,这个硬质氧化是不是所有的氧化厂都可以做?价格和普通氧化相差多少呢?谢谢。。。

网友:
7075,硬质阳极可以达到hrc50以上的

网友:
涨见识了,以前遇到这样的铝都是硬质氧化的没想到还可以镀铬

网友:
铝件上镀硬铬是能镀上的,但没实际意义.1:基本不硬不能承载压应力,镀层要崩裂.2:热涨冷缩系数不同,镀层要分离.

铝可以固溶处理,可以硬质阳极氧化,相对来提高硬度,但硬度还是很低的啊

网友:
表面可以镀涂铁氟龙

网友(2014-05-28):
变形铝合金可以通过固溶时效或硬质阳极化来提高硬度

网友(2014-12-02):
硬质阳极 很便宜的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再做特氟龙处理 。或者微弧氧化

网友(2015-01-14):
铝可以用冷喷涂来提高表面硬度,也算是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