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测试求助

楼主(2014-04-21):
此产品材料为铝   壁厚为5MM。测试气压为4KG。求测试方法,封堵会不会压坏产品

网友A:
密闭、加压、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闭、加压、保持。

我是担心会把产品压坏,你有算过封堵压力吗

楼主:
这里面有个产品受力分析 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会把产品压坏,你有算过封堵压力吗

封堵压力会很大,但是这不用你操心,你找设备厂给你做设备,人家会算。压力如果过大,他们会设计死档来平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堵压力会很大,但是这不用你操心,你找设备厂给你做设备,人家会算。压力如果过大,他们会设计死档来平 ...

我想知道怎么算呀,就忘怎么样设计

网友:
充气试压,气压多大,封堵的力就有多大。也可以用气缸头装上堵头对工件进行封堵。

网友:
5mm厚虽然有筋板,但还是强度不够,直接4Kg气压肯定会被气压压坏,必须做工装,除了用于密封保压用的工装,还需要做防止气压压坏的工装。

网友:
要小心搞清楚,4KG压力?算一下投影面积有多大的力?
万一工件问题爆炸了,就是以炸弹。曾经有人受伤和炸死过。
我们一般测气密用几十K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