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接点式压力表

楼主(2014-04-21):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电接点式压力表,我也是初次用这个,我在百度上查它的原理,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它是如何接收压力信号的,它如何判断压力在它的设定范围的,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百度搜的:里面就是一个弯曲的中空的扁铜管,扁铜管上带有一个齿圈,还有一套齿轮机构。当压力容器中有压力时,这个弯曲的扁铜管里面就有了压力,随着压力的增大,扁铜管变形(其实就是变的有点直了···不要想歪哈),从而带动齿轮转动,当然这个转动是很小的,齿轮转动就带着指针走动。表盘上面有电气机构,有两个静触针(点),一个动触针(点),都有引线,且有接线端子排,两个静触点,一个是高压点,另一个是低压点,而那个动触点,就是随着压力表指针走动的触点,当压力低与低压设定值时,动触点与低压静触点接通,电动机开始工作,压力增大,动触点离开低压静触点开始上升,当压力不断增大到达设定的高压静触点时,断开电动机,停止打压。随着用户使用或者是其它什么的,压力又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循环。那套电气控制图我就不上了吧?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这常用的是压力罐,供水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的:里面就是一个弯曲的中空的扁铜管,扁铜管上带有一个齿圈,还有一套齿轮机构。当压力容器中有压力 ...

谢谢大侠的详细讲解,我是用在机床上的,我是把它连接在机床主轴上的,当系统压力在10~20公斤的时候,通过电接点式压力表接通电机,带动主轴转动,今天调试的时候,主轴下到位置,但电机没动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选的型号不匹配吗?还是其他原因,还有我有个疑问,我不接这个表,直接把系统压力调节到工作压力要求的范围,不也能达到目的,干嘛多此一举接个表,不知道我表达的大侠能否看懂。

网友:
在液压机械上用的电接点压力表是先把关或停表针调到适合点上,然后开动泵站,当第二压力表针走到第一表针时,泵站停机和电磁阀不起用。还有很多看你在什么场合使用。

网友:
起到报警和信号的作用,你用压力表只能人工观察调试

网友:
和普通的压力表相比 就是多了个指针,类似于钟表的“闹钟”指针。
这个指针和另一个压力指针之间有触点,触点接触,触发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