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D平衡阀用于同步回路

楼主(2014-04-21):
看到一个力士乐的液压系统培训资料,请教大家其中关于FD平衡阀的内容:
第一张图说的是油缸同步不能各自单独用FD平衡阀,否则毁誉机械同步干涉,为什么?
第二张图两个油缸用了一个公共的FD阀,应该是能同步了,但它又说FD阀B腔(负载腔)不能超过200bar,为什么?

我理解第一张图控制油口(X口)压力相同,导致两FD阀阀芯位置决定的阻尼相同,当负载有差异时,根据压差公式两阀过流量不同,而机械同步强制两缸等速下降,从而系统与机械同步出现干涉。
而第二张图压力不能超过200bar就不太理解了,他是说出现一些极限工况时(如刚性梁断裂、其中一个油缸故障不动)保证控制油压力足够吗?

网友A:
楼主把全部参数说出来吧,比如泵的压力多少,油缸负载多少等。单凭这一个200bar还没法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全部参数说出来吧,比如泵的压力多少,油缸负载多少等。单凭这一个200bar还没法帮你分析

这是一个培训教材上的,资料比较大,我上传不了。它说的意思是说200bar是它的极限工况,不管油泵压力是多少。

网友B:
FD内置的二次溢流阀最大设定值是400bar,如果出现极限工况,某一个缸不能工作而所有负载都作用在另一个阀上,就要求不超过400bar的安全值,于是推测两个缸正常工作时,400bar安全压力平均一下,这个200bar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从符号上可以看到,FD阀上的先导推杆打开主阀是要经过阻尼的,每个阀的阻尼特性不一样,打开的时间也不同。这样当一个平衡阀打开、另一个关闭时,油缸一个下降一个静止,必然产生机械干涉。

网友:
所以样本上要求同步的油缸只能装一个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内置的二次溢流阀最大设定值是400bar,如果出现极限工况,某一个缸不能工作而所有负载都作用在另一个阀上 ...

你解释的有一定道理,可它解释的原因是打开液压单向阀也需要一定的压力损失,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解释的有一定道理,可它解释的原因是打开液压单向阀也需要一定的压力损失,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单向没有损失,缸的压力就是阀的压力,用到了200bar刚刚好,于是可以用到200bar。单向阀有损失,缸要比阀压力大,这样如果单个缸作用的话,就肯定超过400bar了,所以两个缸不能到200bar。

网友:
这个问题还请高手解答,有的地方说若大于200bar的话,会导致阀不能开启,具体指那个阀不能开启?为什么?

网友(2014-08-23):
相同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