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问题

楼主(2014-04-21):
一般角接触球轴承都要轴向预紧,提高轴承装置的刚性。请问,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需要轴向预紧吗?

网友A:
需要,这种能够承受径向力与轴向力的轴承,必须预紧

网友(点评):
不一定的,轴承设计中存在轴向游隙的话,在不改变中隔圈尺寸的情况下,无需预紧,也不能预紧。

网友:
需要,看负载,,,预紧,,,,,

网友:
都需要预紧吧

网友:
看转速是多少,另外是否是油雾润滑,一般双列圆锥是配好游隙的。如果预紧力太大,容易抱死的。适当预紧即可。

网友(点评):
游隙已经配好了,怎么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这种能够承受径向力与轴向力的轴承,必须预紧

哦哦,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轴向预紧与定位是2个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