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精度等级的确定

楼主(2014-04-21):
我们在进行高速旋转部件设计时,一般都会要求做动平衡,比如要求动平衡精度等级达到G2.5或G6.3,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需要向高手请教,我在设计旋转部件是,怎么选择动平衡精度等级?即我是根据什么参数来确定动平衡精度等级,问了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确定的,感觉很多时候都是拍脑袋确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按照相应的动平衡精度等级设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
楼主,我深有体会,确实很多参数都是那些老专家,老师傅按经验确定的,我们是设计院,我就问过我们的前辈们,比如多少吨多少吨汽轮机转子高速动平衡需达到多少多少,人家就说上海现在是达到多少多少,至于怎么来的!!!还有很多奇葩事,我都无语了,现在我感觉就是很多家伙不会计算,很多都是按经验来做事!我表示很无语。

网友(点评):
可能这些经验都是经过多少伤痛,多少人掉脸而得出来的,根源是不会算

网友(点评):
连你书中的公式,很多都是依照经验而定。你问气密试验的泄漏率应该定到多少?哪个不是靠经验来说的?

网友(点评):
振动有危害,危害的程度经验积累是比要的

网友:
那要看场合要求。

网友:
路过学习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场合要求,也能分一个大致情况,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吧,或者是如何计算的,等待大侠解惑

网友:
高深莫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能算出来当然好,但经验很重要。比如1+1为什么=2,知道其中道理的有几个?对于多数人来说恐怕算是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算出来当然好,但经验很重要。比如1+1为什么=2,知道其中道理的有几个?对于多数人来说恐怕算是经验吧

犀利

网友:
现在想想,以前上学时候的教材里边有很多都是经验公式什么的,有些东西是真的不需要刨根问底,可能就找不到理论的解释。

网友:
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原理,质量分布不均匀,就会导致高速旋转的轴生产抖动。动平衡的等级精度确定要根据你的芯轴的长度和直径和最高转速还有芯轴的转动惯量来确定。这个涉及的东西很多,说的最简单明确的就是离心力产生震动。如果你要做高等级大批量的,我建议你们质询德国申克上海公司卖设备的,他们是全球动平衡NO.1

网友:
窃以为,动平衡等级的选取是计算得来的。
产品的精度,轴承,设备零部件的寿命可以折算出轴系的最大不平衡量,根据这个不平衡量,选取相应的平衡等级,
但计算的过程太复杂,就产生了一些标准;
如果只是一个不是很高层次的应用,执行相应的标准或者行业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经验(千万不要听所谓的老工程师,你最起码有自己的判断)。

总的说来,还是看书,死劲的看书,看资料。

网友:
计算公式也是在实验中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