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检测仪是怎么运动的?

楼主(2014-04-21):
新手小白,如上图所示,这个同轴度检测仪的立柱导轨上的带动传感器移动的应该是什么传动带动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工件旋转传感器上下运动,轨迹为螺旋线。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有个疑问,这个检测数据是输入电脑,电脑有软件分析的?

网友(点评):
有圆柱度测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旋转传感器上下运动,轨迹为螺旋线。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垂直方向上的导轨是什么机构带动的?同步带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驱动靠丝杠,导轨保证直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垂直方向上的导轨是什么机构带动的?同步带还是什么?

丝杠的话。。精度可以保证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垂直方向上的导轨是什么机构带动的?同步带还是什么?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的话。。精度可以保证么?

丝杠应该不可以,精度不够,可能

网友(点评):
请问,如丝杠精度不够,那么应该会是啥机构

网友(点评):
气浮导轨,精度较高定位准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应该不可以,精度不够,可能

可以采用气浮导轨,气浮导轨精度较高,这我也是听我们导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