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分析实例】大型电机双层空心板Ansys绝缘热分析总结

楼主(2014-04-21):
    某大型水泵电机电磁分析后对绝缘部分进行热稳定分析,现在把曾经用ANSYS10.0做的一个绝缘分析的实例一步步分解给大家。这是10年作的一个分析,对热分析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实例工作分析:有一双层板(层1与层2),其几何形状与边界条件如图1所示。其中层1中间有一个边长为1.5cm的正方形孔。层1与层2的几何尺寸分别为6×66×10;热传导率分别为20W/m。度为 100W/m2。双层板左右两侧的温度分别为 220℃,60℃。板周围流体介质的对流介质的对流换热系数为 150W/m2(在25℃)。最下面绝热。求稳态条件下,双层板(热传导绝缘橡胶)内的温度分布。

具体的操作过程,按每步分解讲解:

楼主:
此项目主要适用于两种以上导热材质的热传导分析,热的三种传导方式在此项目中均有体现,即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

网友(点评):
伟光,加我,可以找到一个人,3220357 QQ

网友:
谢谢了,涨姿势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层1和层2之间是怎样接触?需不需要考虑他们之间的接触热阻(TCC)?

网友:
这两天正在看传热,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层1和层2之间是怎样接触?需不需要考虑他们之间的接触热阻(TCC)?

模型两种不同材质间需要链接设置,请看文档有详细过程,接触热阻我们会作单独的验证试验求解折算系数,这个涉及公司的实验数据不方便透露,不过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希望社区友理解。

网友:
不错,以前计算这些都是手工计算,现在计算机速度提高了,但对边界条件,‘大惯性’,这些东西,依然还要人工分析,计算机依然还无法处理这些复杂条件,

温度场稳定性计算其实挺麻烦的,远比想的要麻烦,尤其对‘大惯性体系’,考虑的因素多,对稳定性的干扰也多,准确计算不易,

类似的还有炉墙保温计算,化工容器的双层夹板等,尤其化工的大箱体,双夹层,而没有隔热材料,可以靠腔体夹层空气流动控制散热大小,

我专业给人家计算这些东西,喜欢跟大虾交流,技术玩到一个深度,才有乐趣,哈哈,

做个记号,以后有需要再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以后还要很多机械和液压方面的东西 请教八爷。

网友(点评):
别客气,大家交流,技术就是这么提高的,我也只是说了我玩的过程与其它相关项目,仅此而已,i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计算“大惯性体系”一般是一个怎样过程呢?如电阻炉,要考虑加热材料,开关炉门,环境温度等等。

网友(点评):
伟光,我做液压14.5年,请加我QQ:3220357

网友:
哈哈,大侠又来了,

网友:
请教楼主大侠一下,在大侠的分析中为什么没有考虑双层板间的热传递因素?是因为两板属于焊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之前跟鼻子的工程师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他当时的解释是即使是过盈配合条件,这种两板间的导热也不可能是一个均质传导。
所以,如果大侠有考虑,那么我想问一下,如何处理这种中间介质的导热率问题。

网友(点评):
在模型中,两种不同材质的分界面会设置链接,文档有设置过程,我们有专门的试验来逼近两种材料在2道左右轻过盈下传递折算系数和面接触比的关系,可以设置一个小工装,将一个没有经过表面处理和有表面处理的对比试验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小实验装置不是很难,限于相关工艺人员正申请相关专利,我这个作设计的就不好侵犯它们的东西了,我把的分析主要过程公开下就行了,难免存在错误;其他人的东西点到为止,希望理解。

网友(点评):
恩,大侠这么一说就晓得了。不用说更深入的东西,俺只是问下思路。

网友:
对流换热系数150w/m2,大侠用的什么介质呢
空气强制对流一般达不到这么大

网友(点评):
只能告诉你不是空气,这是我做特种电机某结构原理性验证时作的一个工作,和移动核动力有关系。一般空气强对流在20-100之间,自然对流3-20,至于150嘛,嘻嘻,你懂得。。。。望理解。

网友(点评):
呵呵,理解的,电机一块要向大侠多学习了。ansys新的版本里有icepak模块,用来做过简单机柜的散热,挺方便的。

网友:
求教群主,3300V的重载低速变频电机(800kW-1600kw)是什么类型的?同步的还是异步的好,永磁的可行吗?变频一体的电机技术成熟吗?

网友(点评):
重载,需要过载比较强,就排除永磁了,因为永磁同步电机转子是永磁体,无法像电励磁那样通过过励而加大扭矩。永磁体则不能,所以永磁电机的转速比就比较小,低速弱磁是它难以从控制角度克服的本体问题。

网友(点评):
同步和异步,如果变频话,差别主要在控制和功率因数上,前者功率因数可超前,可滞后,可为1,后者较小一般0.7几-0.9几不等。控制上,同步可以开环比较容易实现矢量控制,异步需要编码器。但是编码器总比励磁系统简单

网友(点评):
同样的轧机电机,我即弄过同步的也,弄过异步的,这要看你系统的综合考虑,选哪张要看你的要求,其实对负载要求不高的风机和水泵,永磁的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变频一体,也只不过把变频组件放在电机机壳上,当然缩短的变频器的输出电缆距离,减少了共模和浪涌电压影响,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对于小的拖动系统,倒是缩小了空间,可是增加的耦合度,降低了可靠性。

网友(点评):
一般电机的振速限制都在2.8mm/s,电力电子器件和电路板和机座合为一体,长期在这种振动下,会降低电子器件的连接可靠性,在系统安全要求比较大的地方,不建议如此布置。

网友(点评):
一般这样的低速,电机交交变频系统,工程上频率一般不超过工频的一半,那样就最好用同步电机,如果是交直交变频系统,频率就没有限制,则可以 选择异步电机。至于哪个最好,要看整体要求,没有绝对的好坏。

网友(点评):
回复的很专业;因为不是搞电机,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是见到有单位搞400kW-1000kW,1140V的永磁同步变频一体电机;德国Breuer是1140V和3300V的变频一体机,最大在用的功率是单机1200kW,但是3300V的故障较多

网友(点评):
我的QQ,1927959925,有机会咱们聊聊;

网友(点评):
变频系统方面,德国主要走的是高压路线,至于i单机功率电机方面不是问题,一般变频器大于5MW价格就非常贵了,通常两个小些的一同带动电机,我们做过的同步电动机20MW,用的两组10MW变频器使用。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B:
我这边是做光学仪器的,有时候会用到热分析,我觉得设置参数挺难的,不是操作软件难,而是为什么要这么设置,比如对流系数,workbench上停滞空气的对流系数默认为5W/m2*K,实际我们应该用多少?如果是5,计算出来的温度,跟实际测的温度差挺多的,这时候就有疑问了,是自己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又找不出来。网格划得好不好,也不知道怎么判断。有时候通过实际测试反推出一些参数,但这些参数能不能用到别的产品上呢,因为产品差异蛮大的,因为大多时候是想在开发新产品前,计算出温度场,来指导改进,但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相差很大或做出来再测再改,那好像没多大意义。

大侠积分不够,能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lmhennb@126.com  谢谢!

网友(点评):
已经发送,请查收。其实对流系数,要作流体分析和试验双验证,而流体又涉及介质粘度,粘度又受制于温度,所以需要分结构的试验验证,需要流体计算和流体试验进行。热的计算有两个前导,即热源和流速的准确计算。

网友C:
大侠您好,有个问题向您请教。

一个Φ25.4*5的铁饼,正面用火焰加热,背面用风嘴吹常温空气冷却。现在正面能升到1300℃,背面却只能降到1100℃,再也下不去。

我想达到正面1300℃,背面800℃。考虑背面吹冷空气,正面加大氧燃气流量,两面拔河,达到500℃的温差。大侠觉得这样可行吗?(忽略圆周边上的散热影响,热导率约为16*W/m*K)

或者还用常温空气,但是使劲加大流速,这样温度是否能降下来?个人感觉可能性不大,觉得空气温度不下来,再怎么吹,背部温度也下不来。因为铁饼本身的热导率太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好,有个问题向您请教。

一个Φ25.4*5的铁饼,正面用火焰加热,背面用风嘴吹常温空气冷却。现在正 ...

    铁饼比较薄,正反面的空气间热通量没有有效隔离,其次铁饼中间若增加隔热槽可以增加本身热阻,铁饼干什么用,可否在铁饼厚度方向开个隔离槽,同时在隔离槽处放上两个半环隔热板,仅仅提高流速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实隔离温度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设立隔离腔,例如亚临界机组中的炉水泵电机,管道侧为高压高温的水气365°,电机侧内腔温度要控制在70°附近,这个例子或许可以给你一点思路。

    由于你这个饼过于薄,不知道用在哪里,是否可以再开隔热槽。即便不能开深槽,是否可以加大饼的外圆开个浅槽,将对半的半环隔热板嵌入铁饼中,也可以隔离正反面间的热通量联系,待操作后,再外圆车掉凹槽部分,因为不了解您这个饼的用途,还请详细说明。对于空气如果强迫对流,其换热系数也很难超过100w/平方米,所以一般的钨合金焊头的电极里都有冷却流体的流道,但是如果你只是相加大正反面的温差,就和冷却介质没有太多关系了,主要还是从隔离腔的设计入手,因为没有隔离腔,即便改善的对流换热系数,也只是同时降低了正反面的温度,但温差却很难降低。我的想法,第一增加隔离腔,第二增加隔离板,在增加正反面间热阻的情况下,同时隔离正面热通量对背面冷却介质的影响。

网友(点评):
对于隔热板的选择,有两大类,一种是几种热传导性能比较差的材料复合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高分子水凝胶,通过化学键组成一个网状的结构,当它从固态变成液态时就大量吸热,对热辐射、热对流有很高的隔离效果。

网友(点评):
以上的问题,可以按照1楼的我提供的方法,使用ansys进行模拟分析,这类隔热屏我们算过比较多,这种结构相对比较容易实现您双面高温差的需求,亚临界、超临界炉水泵及核岛的一部分主泵都是采用这个思路。

网友:
已收到大侠的邮件,我这边是自学ansys的热分析,然后是边学传热学、边学ansys的,但我发现ansys的教材,只教你怎么操作,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和对结果的判断、分析,而传热学等教材又太偏理论了或都是简化模型,大侠有没有理论、实际结合比较紧密的教材或资料推荐一些呢?
谢谢!

网友(点评):
简化模型与试验修正这个很少有书同时讲,这个纯靠仿真是不行的,要不断积累流体分布及有效换热系数,尤其热辐射的反射与传导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从做简单的产品一部分入手,校准好发热源和流体流速及对流系数。

网友(点评):
热辐射确实很容易忽视,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饼比较薄,正反面的空气间热通量没有有效隔离,其次铁饼中间若增加隔热槽可以增加本身热阻,铁饼干 ...

佩服!
实际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在铁饼厚度上开槽,在夹具上做棱,嵌上。

整体:

装上试块后看背面(隔板材料不好,都烧变形了):

装上试块后看正面:

背部看(小蛋黄):

我们准备在试块正面喷上一层陶瓷,大约0.3mm。到时温差若还下不来,就准备在背面吹冷气试一试。

请大侠给些建议。

网友(点评):
是不是在玩传说中的冰火啊?

网友(点评):
都是大侠啊

网友(点评):
陶瓷隔热涂料的导热系数一般可达到0.05W/m.K以内,相比低碳钢18W/m.K左右对热辐射和热传导有很好隔离效果,其表面有达到90%热反射率,所以涂料导热性能基本是低碳钢的百分之一。涂上50道,试块正面温度会降低

网友(点评):
在试块内部热阻不变的情况下正反面温差基本不变,正反面一同降低了,两个板环隔板的热辐射和传导也很明显,因为试块太薄。是否可以把两个半环板喷上隔离,试块厚度方向加工宽2深隔热沟,沟里喷入隔热涂料

网友(点评):
再作个小散热片用工装与试块背面紧密接触,然后用冷却的强迫风吹散热片,从侧面吹不要对着试块。请问大侠追求正反面的温差想作什么,请讲解下,你这个装置是要验证什么那。

网友(点评):
发动机涡轮叶片涂层的热疲劳试验。正反面温差一定要达到500℃。

网友(点评):
发动机涡轮叶片涂层的热疲劳试验。正反面温差一定要达到500℃。另外,哥们,我追求的正面温度升高,背面温度降低…… 背部不能有东西接触。

网友(点评):
酱紫。这么薄的板,如果不减小两个面之间的热阻,很难增加稳态时的温差,如果加入水冷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厚度方向建立一个热阻小的通路,把热通量导走,这样正反面的温差就容易加大了。

网友:
呵呵,感觉很有才,谢谢楼主分享。不过目前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
实际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在铁饼厚度上开槽,在夹具上做棱,嵌上。

是否可以先把挡板喷上,要不这铁板传递到后面的热量也很大啊,然后在厚度方向离喷火加热地方较远的地方加个通冷却水的金属块,然后再在背面吹吹冷风。对了,如果是热疲劳,应该有循环次数,是不是不一定非要稳态大温差,短时的大温差是不是也可以啊,例如弄一个单边5个厚的管子,里面电加热棒加热,到温度上限瞬间进入水中,完成一次温差循环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先把挡板喷上,要不这铁板传递到后面的热量也很大啊,然后在厚度方向离喷火加热地方较远的地方加 ...

大侠是说,尽量让热量从圆周方向的夹片上导走?

正面从1300到900,背面跟随,从800到400,温差始终不变。

国内已经有人实现了。

网友(点评):
如果把圆周方向作绝热的思路来处理,前后面之间热阻不增加(加深沟或隔离层),在厚度5mm实现500K的热梯度很难。消防类隔热的材料很多都可以实现这种大温差,但它是复合材料,仅仅是纯钢板难度很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句话提醒了我,不行我就尝试把那两根立柱里面通冷却水试一试。

网友(点评):
是的。当初我们还琢磨,要不要把背部的吹风弄成热风,等到试验一看,艾玛,温度根本降不下来,这都要冷却了,还加热呢。。。

网友(点评):
正面的温度是在加热时测量,还是停止加热时测量那。如果试块正面加陶瓷涂层,后面的温度会降低很多,但前面的也会降低,温差不会降低,但如果加热时红外测量正面,得到就不是真实的表面温度,而是火焰的热辐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是做光学仪器的,有时候会用到热分析,我觉得设置参数挺难的,不是操作软件难,而是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

等效热网络图也是可以的,分离热源是一个难点,其次就是对流换热系数和具体流体场有关,比较准确的方法,应该是热与流体场耦合来计算,就是先假定一个温度(通过试验),然后计算流体,根据流体的流速计算对流换热系数,根据系数计算温度场,根据反过来再修正流体分布,进一步修正对流系数,如此反复修正,这样算时间一般要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是说,尽量让热量从圆周方向的夹片上导走?

正面从1300到900,背面跟随,从800到400,温差始终不变 ...

可以先把挡板喷上50道的陶瓷涂料,使挡板对后面的辐射的热影响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尽量封闭后侧,使得前面的热空气无法影响后面,同时提高后面冷却空气的流速。

还有试块是否可以改变一下,即凸凹配合的两个薄圆饼,在其配合面的一侧喷上30道的陶瓷涂料。
这样的试块仅仅在凸凹配合的里侧有热接触连接,而在其外侧配合面被薄的涂层隔离。
例如上图第三个方案的圆周方向的挡板厚度增加让热通量再导走一部分,是否可行那,一点拙见请兄勿见笑。

网友(点评):
中间的空腔在厚度方向应留几个圆孔与外侧保持气压相通,这样尽量增大前后面间的热阻。

网友(点评):
……大侠莫见怪,把人乐的不轻……我们要这么干,那就成骗子了,哈哈……开玩笑,别介意。好像是模拟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在真实环境下表面涂层的热疲劳性能,看多少个冷热循环周期后涂层有剥落。

网友(点评):
热循环,是不是换个方式,用我说的那种,用管子,达到额定温度后,快速进入水中,然后完成一个循环。一个搞汽轮机的朋友以前和我说过i它们的热疲劳试验方式就是用管子,一种是中频加热,一种是电热棒,不知妥否。

网友(点评):
没关系,实在不行,我们就在后面喷雾化的冷水,正面用大枪猛烧,一定要实现这冰火两重天 :D

网友(点评):
有不同的试验方式。有直接淬火的,有您说的这种的,我们这也是一种。不能变通,一变通,种类就变了。

网友(点评):
貌似这种试验都要循环几千次吧,成本是不是很高,真的挺难。

网友(点评):
关键是如果冰火两重的话,测得温度不一定是表面的真实温度啊。这种方式真的很有难度,不过如果搞定了,试验系统应该是最简单的,我觉值得尝试。

网友(点评):
是的,要连续多少天不停的试验。不过也没关系,实在达不到就算了。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吧。

网友(点评):
开始以为逍遥只是要增加前后面温度差,对是否为一整块金属不做要求,所以提出了空腔结构,本意绝非建议兄弟作假,让逍遥兄见笑了。

网友(点评):
开个玩笑,要有自嘲精神 :D

网友(点评):
关键是怕自己说错了误导其他社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是说,尽量让热量从圆周方向的夹片上导走?

正面从1300到900,背面跟随,从800到400,温差始终不变 ...

这个东西,哈汽和东安的朋友有人做过,只不过不是这个方式。
对于陶瓷喷涂,我们在高速转子端部的冷却风叶上喷过,为了保护热套时叶片。
隔热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做过模拟试验,在一个耐高温合金钢板上喷涂
不同厚度的陶瓷涂料,从50道到5mm,5mm厚度时,火焰温度1100时,板子背面200多度。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火焰停止2s后消除火焰的热辐射,其涂层表面温度就不必背面高多少了。

网友(点评):
一般超过1mm厚,涂层的脆应力很大,与表面结合强度比较差,工程上一般我们最多不超过1mm,常用30到50道用作隔热保护,使用等离子或超音速喷涂。

网友(点评):
5mm厚度,那隔热效果应该岗岗的。

网友(点评):
行家!没错,是等离子或者超音速。

网友(点评):
5mm做过扫描,温度控制不好,应力和晶格裂纹不好处理。关键我们只屏蔽装配时的套温度,1mm就够了,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么厚的,据说有一种新型的纳米陶瓷材料,纳米级的陶瓷小空球,上次中科院来推荐的,还没试

网友(点评):
关于陶瓷粉末冶金法,最近我在弄就是用陶瓷把铜合金棒和合金钢环连接起来,接头既要耐辐照,还要耐至少20Ma水压,头疼的很久,应为陶瓷的脆应力太敏感,需要可伐合金作接头过度,赶脚陶瓷的水太深,严重水土不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效热网络图也是可以的,分离热源是一个难点,其次就是对流换热系数和具体流体场有关,比较准确的方法, ...

我这边只能用来做一些比较定性的判断,可能知道温度分布递度,但不知道是不是准不准确的温度,只能用来定性判断

网友(点评):
如果要做比较定性的分析,一定要有热和流体的实验室多种仪器来校验计算模型,没有试验验证的仿真是不可靠的。

网友(点评):
例如我们这里的很多空空与空水冷却都需要建立1:1或2:1的几分之一实体模型来验证流道和温升。

网友(点评):
确实,所有的仿真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基础上面,这样才可靠

网友:
不了解,但是签个到,万一碰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4-06-03):
还没下完积分已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