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后硬度不均匀

楼主(2014-04-22):
现有45钢轴直径125mm850度盐水淬火后硬度不均匀,头部HRC18-19,中部HRC25-28,根部HRC30-35,成分检测合格,零件表面氧化不容易掉,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足够8爷最有发言权,,,,,,,,

网友A:
改用40Cr情况会变好,Cr可改善淬透性,

还有可能你垂直投入水中,冷却不平均,

改成水平投入水中试试

网友:
还有淬火加热要高于临界温度,你去查下,我模糊印象临界温度高于900度,

还有可能你炉温不平均,最可能造成硬度不平均,要求高送到专业厂去做算了

网友:
初冷却液温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40Cr情况会变好,Cr可改善淬透性,

还有可能你垂直投入水中,冷却不平均,

客户要求用45钢,材料是无法改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用45钢,材料是无法改变了

目前客户所做工件主要是40cr,42crmo,45钢,目前其它材料工件都没有问题,就是45钢上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