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主轴冷却。我是女生,在德国学机械

楼主(2014-04-22):
楼主是女生,机械专业,但是。。。机械学的很皮毛啊。。。联系到实际更是彻底的小白了。。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特来请教几个问题。

毕业设计是关于 铣床主轴冷却系统的结构设计,冷却是采用热管(heatpipes)冷却的方式,老师说 热管是新型的,导热性能好,现在要设计出整个结构,包括密封在内,楼主很茫然额。。。不知道热管该放在哪个位置?具体的怎么放进去?包括热管在内的整个轴的设计要注意什么呢?放进热管后冷却的进水口出水口的的管道怎么设计呢?有没有高人有类似的图纸。。小妹不胜感激 T.T问题太小白了。。。求大仙指点

网友(点评):
标题上我修改的,楼主确实是在德国,没有什么人喜欢男扮女装。大家多专业帮助哦:-)

网友A:
热管体积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据可靠消息:楼主是男的,各位屌丝失望了吧!

网友(点评):
希望大家不要装女的,欺骗可怜的机械男屌丝

网友B:
为啥不是德语发布求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是德语发布求助??

德语发那叫装吊~~~~~~~你看的懂吗?

网友D:
用热管冷却运动部件?难度很大。而且单根热管能冷却的功率很小。
一般主轴冷却时用液冷。

网友:
一直想知道,国内学机械设计和在德国这些机械发达国家学,差距有多大

网友:
能详细讲讲 或者上个图什么的 大家能帮你想想办法 这样凭空说 是怎么也说不明白的

网友:
毕业设计,这个一句话两句话也不能说清楚吧

网友:
毕业设计,内容很多啊,你是要别人帮你搞吗?

网友:
如果她不是德国留学生,问这种问题大家的回复就是:学生不好好学习不懂活该上这问什么?学生这都不会现在的教育都教了什么?中国的教育不幸啊,你看人XXX国。

网友E:
哎,跑德国学机械设计;结果毕业设计还是要来问国人,什么思路啊?
还好是个妹妹,碰到个弟弟不被骂死才怪!

网友(点评):
大侠好犀利

网友:
按发帖时间推算应该不是在大陆,否则就起的太早了...........

网友:
静候高人指点后观摩!哈哈

楼主:
我是楼主啊。。。我的帖子名字怎么变了??。。我发帖的时候名字起的: 小白求助-关于机床主轴冷却!!!

网友(点评):
那是老鹰在帮你,能提高人气。。。。否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语发那叫装吊~~~~~~~你看的懂吗?

帖子名字别人也能改的么??改的话。。怎么看得出我在德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跑德国学机械设计;结果毕业设计还是要来问国人,什么思路啊?
还好是个妹妹,碰到个弟弟不被骂死才怪 ...

国内学的不好。。只会考试。。。到这边要真真的做设计了,感觉好茫然。。。不要见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管体积太大了吧,,,,,,,

额。。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加热器,不是热管。

楼主:
RE: 请教:机床主轴冷却

引用 网友D:
用热管冷却运动部件?难度很大。而且单根热管能冷却的功率很小。
一般主轴冷却时用液冷。

就是类似这样的哦,上图中间是铣床主轴,上面那个白色的是Heating cartridges,黄色的是热交换器,黄色中间还有个密封,类似这种的设计具体的参数什么的怎么选呢?根据不同的转速,那条白色的东西怎么选择呢?有没有类似的设计,我想参考下各个方向的视图看一看

网友(点评):
这好像不是热管吧。你这个结构我没看出来最终热量在哪里散出去? 热管本省不散热。一般它用来将热量快速带到能散热的地方。 上图我看比较像热耦。或者电子散热芯片(但散热能力也小)

网友:
妹妹耶,让你去德国学习,是让你把德国人的东东搞到手,你咋搞来让娘家人倒贴呢?使劲缠着你家导师,不把他的东东挖出来,誓不罢休。

网友(点评):
善哉善哉 这妹妹是拉娘家人助阵,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你搞得妹妹好像在德国打仗一样,需要助阵?

网友(点评):
嗨,禅师,看了半天没见你发言呀?敢情你跑我这儿助阵来了

网友(点评):
导师让自由发挥啊....自己去查...查完了定期汇报...发现以前学的东西只会考试用了..考完试就都不会了....我承认自己小白。。。轻拍 T.T

网友F:
介意楼主可以去问卖热管的供应商,在从供应商那里联系到做热管的设计人员,然后你就可以随便问了。都是做设计的,从设计人员那里了解是最快的方法,没人会比他们了解,如设备需求参数,应用场合,如何安装等等。前提是,你得说:“我想购买贵公司的设备,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需要详细了解下”。还有就是的注意,向你介绍的那位专家做这一行的时间,当听到‘应该’、‘大概’、‘好像’这些词的时候,你给他点时间,确认了在告诉你(那时他应该去问老师傅的)。做设计这么多年,接触到新知识的时候,问身边的同事和前辈,只能了解皮毛,因为做设计涉及的面太广了,要问就问那行的专家。

网友:
空调是不是用的这个东西啊,是的话建议你研究下空调的结构,你这个只做机械部分吗,感觉冷却系统机械占比很小,主要是电气

网友(点评):
主要做机械部分哦,就是铣刀轴的冷却哦,把整个结构设计出来,包括所有的细节 T_T

网友G:
首先,从结构上看,我想问一下,你这到底是给轴冷却还是给轴加热至恒温???
请先搞清楚。

网友:
主轴用循环水冷却主轴壳体内部加工成内水仓

网友(点评):
安阳做电主轴的厂家不少

网友:
不好意思以上手机发的。主轴冷却你可以在主轴壳体加工隐藏式内水仓用循环水冷却

网友:
我就知道我们单位小鬼子的机床是加冷却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介意楼主可以去问卖热管的供应商,在从供应商那里联系到做热管的设计人员,然后你就可以随便问了。都是做设 ...

我搞错了,不是热管,刚刚看到有前辈说是热偶,是这个东东
就是放在轴上面白色的一条带小尾巴的

网友(点评):
带尾巴的是测量温度的吧。 中间弯曲的是不是电热丝啊,用来加热,water in/out 用来冷却的。这具体起来像是做主轴恒温吧。——乱猜的,没接触过,国内最多油冷,普通是风冷或者自然冷却。

网友H:
哎!我没读书太少了,没看明楼主想说什么,估计楼主是想问机床主轴高速运转时如何散热,无非就两种方法,要么风冷,要么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从结构上看,我想问一下,你这到底是给轴冷却还是给轴加热至恒温???
请先搞清楚。

是给轴冷却哦,但要用到这个heating cartridges,有前辈说是热偶,放到转轴的上下两侧,黄色的部分是传热片
请高人指点一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哎!我没读书太少了,没看明楼主想说什么,估计楼主是想问机床主轴高速运转时如何散热,无非就两种方法,要 ...

这里都是前辈高人,是我表达的太不专业了,惭愧。。。这个是类似的图片黄色的是 热传递片,轴上面下面各有一根 heating cartridges (有前辈说可能是热偶)

网友I:
没搞明白用那个”热管“有什么好处

网友J:
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这所谓的“热管”的工作原理,和在这结构中是起那种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这所谓的“热管”的工作原理,和在这结构中是起那种作用的。

我也不清楚了,,只有这个所谓的heating cartridges,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搞明白用那个”热管“有什么好处

只有个英文名字 heating cartridges,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所以一直没搞清楚原理

网友(点评):
主轴散热实际分两部分--外冷和内冷。即外壳和内主轴散热。热管是类似笔记本电脑的热管散热器,用铜管缠绕主轴外壁,内通冷却媒介,对主轴外壳进行散热,保持主轴外壁各处温度均匀。

网友(点评):
国产常用用的不是热管。而是主轴外壁双层结构,外壁为外壳,内镶一层螺旋槽,通过热装形成螺旋水道,头部有进出水管,外接带制冷功能的冷却水箱来控制主轴温度。也有用油冷的情况。

网友:
heating cartridges:冷却墨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不是热管,刚刚看到有前辈说是热偶,是这个东东
就是放在轴上面白色的一条带小尾巴的

咋看上去的确有点像加热管

网友:
1,如果单纯的给主轴冷却,有必要用热电偶吗?把水循环起来就行,就像国产水冷电主轴,
2.用热电偶的话,那就要有信号处理模块,无非也就是起到温度实时显示的功能,水冷!这个有必要吗?
3.有前辈提到过,恒温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有加热管和热电偶做温度闭环控制,这个做起来有点难度,温度低的时候可以启动加热,那温度高的时候进冷水

网友K:
热管高效的导热性、温度的均匀性及结构的多样性等特性应用于高速电主轴的冷却,能迅速导出大量的热能。在激光元件内用的较多。不知对不对。
它的原理:
热管就是利用蒸发制冷,使得热管两端温度差很大,使热量快速传导。一般热管由管壳、吸液芯和端盖组成。热管内部是被抽成负压状态,充入适当的液体,这种液体沸点低,容易挥发。管壁有吸液芯,其由毛细多孔材料构成。热管一端为蒸发端,另外一端为冷凝端,当热管一端受热时,毛细管中的液体迅速蒸发,蒸气在微小的压力差下流向另外一端,并且释放出热量,重新凝结成液体,液体再沿多孔材料靠毛细力的作用流回蒸发端,如此循环不止,热量由热管一端传至另外一端。这种循环是快速进行的,热量可以被源源不断地传导开来。

精密机床主轴热管冷却系统的研究: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sexc36CaJ9RLz4JxVxVVzIeYdCiYv36AKtgsCXVaGv6UMz-JkOO3D7abB4igFdivVMr2LIsD8gUpsKOAR8NqYW_xDgLCqmYypMxVa-zBqK

网友L:
你说的那个热藕 应该是检测用的 就是实时监测温度的 通过温度来反馈给热管循环系统的PLC ,  具体是智能调节还是傻瓜式的  这个要看你设计的技术要求了

网友:
对冷却系统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介意楼主可以去问卖热管的供应商,在从供应商那里联系到做热管的设计人员,然后你就可以随便问了。都是做设 ...

这个主意好,赞

网友M:
毕业设计真的有点烦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语发那叫装吊~~~~~~~你看的懂吗?

赞一个!

网友N:
楼主说的应该是热电偶吧,精密的温度控制需要传感器来测量工件的实际温度,然后传递电信号给控制系统,让系统去控制执行元件(冷却泵或者加热器)的动作,使得工件处于一个温度平衡状态。
我的理解是主轴旋转发热,用冷却液来冷却主轴降温到一个设定温度,属于闭环控制,这个是电气设计的范畴。你可以求助电气设计的朋友。热电偶作为常用的元件很普通,国产做的厂家有很多,可以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管高效的导热性、温度的均匀性及结构的多样性等特性应用于高速电主轴的冷却,能迅速导出大量的热能。在激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说的应该是热电偶吧,精密的温度控制需要传感器来测量工件的实际温度,然后传递电信号给控制系统,让系 ...

谢谢前辈指点,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毕业设计真的有点烦心啊!

是的是的,我在拼命研究,哎,笨鸟又没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那个热藕 应该是检测用的 就是实时监测温度的 通过温度来反馈给热管循环系统的PLC ,  具体是智能调节 ...

用来保持轴高速运转中温度恒定的么?

网友:
笔记本电脑里冷却CPU与显卡的铜管应该是叫热管,但这是否是你们老师所说的热管,热管的效果估计也就比风冷好点,应该赶不上水冷吧,主轴发热的地方应该是轴承吧

网友:
市场上会不会有这种热管冷却模块卖,特别是专门用在主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