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系统流量如何选用合理?

楼主(2014-04-22):
在一个系统中 ,很多阀的额定流量都只有40-60L,但选用的泵额定流量却是80L,这样做合理吗,多余的流量不是浪费了吗?如果合理又是为什么呢,求解答一下!

网友:
同问啊,总不能说全部通过逆流阀回去了吧。如何设计最合理

楼主:
有木有大神赐教一下呀 !

网友:
定量泵本来就有溢流损失,用定量泵负载敏感系统是定量泵用法里最节能的了,但也只是降低了溢流压力,避免不了溢流损失。如果你确定系统最大只需用到40-60L/min,那你就选个额定流量70L/min的泵(一般1.2倍)就行了,或者改用变频电机,这是大金力推的,减少了运行成本,但又增加了固定成本。

网友:
一般系统流量的选择是要满足同时动作的几个油缸或马达的流量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