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标是什么东西?求帮助

楼主(2014-04-22):
请高手说明下

网友:
灵活子装配体

楼主:
恩,万分感谢

网友:
我印象发红表示装配约束条件有问题,整理下会好的

网友:
左侧组件中,选中一个装配后,右键零部件属性,里面就有“灵活”这个选项。

网友:
装配部件之间过定位,跟之前约束有矛盾冲突了

网友:
这是装配体里装配体的零件可以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