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罐1中的液体怎么通过微型定量泵向储存罐2输送?

楼主(2014-04-22):
请问储存罐1和微型定量泵怎么连接,用什么连接,两者之间需要安装什么东西吗?

网友:
微型定量泵具体是什么参数?排量、压力、定量的精度,这些都要给出,别人才能准确的给你提出建议。

网友(点评):
定量泵都是最小的,精度什么的都是最普通的那种,没有特定的要求,我只要理论上说的通就行了,谢谢

网友:
建议中间加设稳流仓,因为大仓太大,底部的压力随液面变化较大,造成定量泵定量不准
4 Y% q9 }5 `5 T$ X% n就类似于挂吊瓶时中间那个能看到液滴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