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新问题,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2):
没隐藏。模板也是对的,为什么显示不出实体?

楼主:
打开装配图,也显示不出来。麻烦论坛高手解决

网友:
你在论坛搜一下吧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是后面不知怎么着好了
好像是特征有些问题,你逐步的重建一下模型试试

网友A:
零件图是点下这个看看。

网友:
右键先看你第一个特征,放在眼镜上,看看是不是第一个特征被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是点下这个看看。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你的方法对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