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611C/4 Φ110镗孔不准

楼主(2014-04-22):
我单位TX611C/4   Φ110镗孔尺寸不准,将百分表打平旋盘处调整好进刀量后锁死平悬盘干出来的孔总要小一些,求高手告诉一下

网友:
主轴有间隙了吧

网友:
镗杆软或者主轴间隙,让刀。

网友:
可能是在锁死平悬盘时就产生了一点位移。把白分表座在平旋盘上,对好一个点,看锁紧前和锁紧后的读数,这样就可以知道该对大多少才符合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