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臂结构优化,社友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4-04-22):
       公司有一款设备的伸缩臂结构截面如图,内臂的轴承在外臂的铝型材槽内滑行运动,槽的宽带与轴承外径设计是零间隙,轴承完全是被拖着滑行;样机加上润滑脂在伸缩方向运动效果还行,但是伸出后会有轻微下垂,伸缩臂会两边晃动较大,请各位大侠提供宝贵建议。

伸缩臂截面a

伸缩臂截面a

网友:
这么搞左右晃动会比较大,参考两个角接触轴承是怎么装的。要三个自由度都限定的。

网友(点评):
顶 限制三个自由度 晃动会减轻很多

网友:
吊车大臂伸缩模拟图吊车吊臂内部设计图吊车   伸缩臂结构铝型材槽内滑行运动应以型材断面的四边为支撑点,应配以与之相应的四个支撑滑轮多组并控制好一定的间隙,悬臂伸出后轻微下垂及伸缩臂两边晃动就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
还可以参照起重机大臂的伸缩臂结构支撑为滑块(图)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一直想找这个悬臂的结构

网友(点评):
原来起重机吊臂里边是这样结构。

网友:
在内臂外侧以及外臂的内侧相同的位置增加一对滑块,使用耐摩擦材料,把位置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另外,外臂是型材的话,在长度上你要求与轴承配合的公差基本是不能保证的,轴承不能滚动就不奇怪了。我这方法能不能行,还取决与你的应用方式。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什么设计思路?滑动的部分不用导轨用轴承;就算轴承与外壳间隙配合,我不认为轴承会滚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计思路?滑动的部分不用导轨用轴承;就算轴承与外壳间隙配合,我不认为轴承会滚动的很好。

此处滑块导轨安装比较难,从里面无法锁螺丝,两边都要装导轨,没法开工艺孔

网友:
槽的宽带与轴承外径设计是零间隙,轴承完全是被拖着滑行....这个应该是个主要问题吧,那天轴承卡死,或导槽会不会磨损,

网友:
用MC尼龙做滑块

网友:
轴向运动还是径向运动?

网友:
轴承也不能这样用,3楼的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