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看下转矩计算

楼主(2014-04-22):
计算过程如图

楼主:
图中有行写错了,是长方形刚体,问题是400kg中的物体转矩这么小吗?另外问题发那科的电机有2kw 2000 转速的吗?

此物体原为比较异形的东西近似看成长方体。

网友:
转速10转一分钟,是很慢的,400KG的东西,用手转的话,也能一分钟转个一转两转的。还得看看两侧轴颈同心度和装配质量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是我做的太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