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一个钢结构棚子,求教钢平台晃动的原因

楼主(2014-04-23):
最近刚做完这么一个钢结构棚子,结构很简单,如图所示(为了能看清楚,分成几个截图)

立柱是HM200*150,原来蓝图上的柱脚结构是这样的

去现场安装时发现由于甲方自己的失误,把8根M24的预埋螺栓的方向全都旋转了90°,于是经甲方同意,
柱脚结构改成以下形式

即把预埋螺栓高于0平面的部分割掉,焊接一块钢板垫平,把柱脚下的抗剪槽钢取消,直接焊在钢板上
问题又来了,仔细测量发现浇注好的基础柱已经超过了0平面,而且四个基础柱高低不同,最高与最低的相差了100多mm,
又跟甲方商量,答曰你给我装上就是了,别管标高了。。。于是以最高的一个柱子为基准开始割螺栓,焊钢板,校平,画线,吊装四根立柱,吊装中间平台(HH截面整体吊装),吊装系杆,焊接角钢斜撑,吊装横梁,拉水平撑,上C型钢檩条,铺彩钢板,在平台上焊接栏杆爬梯(参照标准图集,图中未画出),需要说明的是,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在钢板下面浇注水泥,这样除了最高的那个基础柱上的钢板,其余3块钢板都是半悬空状态,说是半悬空是因为钢板除了跟预埋螺栓焊死,四周还跟基础柱上伸出来的螺纹钢筋焊死了的。在安装过程中我们就发现CD轴向晃动很大,平台标高4.5m,人在平台上正常行走就能导致整个架子在CD轴方向晃动,幅度目测得有15mm左右,甲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是完全按照蓝图施工,甲方也无话可说,只是要求我们给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把C轴上的两根立柱与C轴旁边的墙面连接起来,就不再晃动了。
回来后老大给我训了一顿,说我们太大胆了,居然敢先单独装四根立柱就把平台往上吊,是我们运气好没出事,柱子万一倒了就出大事了,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整个平台也才1.5t,分到每根柱子上轴向压力就是3.75KN,由压杆稳定的公式
,取μ=2,l=4.5m,E=210GPa,HM200*150截面特性Ix=2584.59cm^4,Iy=505.56cm^4,按Iy计算得Fcr=129KN,远远大于3.75KN。
而我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平台会在如此小的横向力(人走动的力,有没有200N?)作用下就在CD轴向晃动,排除螺栓没上紧之类,表面上的理由很简单,没有柱间斜撑嘛,像E/F向视图那样打斜撑不就好了,但事实上甲方设计的这个平台下要过油罐车的,不可能打斜撑。

补充内容 (2014-4-23 11:15):
斗胆@逍遥处士,请问从力学方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考虑呢?

楼主:
按一端固定,另一端受集中载荷的梁的挠度公式算显然不对,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挠度

那会不会是结构自由度的问题,即把所有结点都当成铰接来考虑?
可是中间的平台要不要算成一个杆件呢(虚线部分)?不算的话自由度为1,可以动,算的话自由度为0不能动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我想没外力的情况下你的计算是对的。有外力后,你能肯定4根立柱受的力是平分的吗?

网友B:
建议算一下共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算一下共振频率。

这个就高深了。。。怎么算呢,我目前手上的资料没有讲到这方面的

网友(点评):
(1)手算,但比较复杂。(2)机算,需要先建立3D模型。然后再3D软件中整合的有限元分析模块就可以算,solidworks和caita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我想没外力的情况下你的计算是对的。有外力后,你能肯定4根立柱受的力是平分的吗?

会有哪些外力呢,人在上面走动的力和风载吗?可是这些都不大,人走动的力不知道具体数值但肯定很小,风载按0.5KN/m^2算也只有31KN左右,而且当时我们还没铺彩钢板,也几乎没有风

网友:
分析上图可知,你全部考虑的是对单个面的加强(如E、F向视图),而且另外两个面没怎么加强(前后面),感觉这台设备的晃动应该是左右晃动,前后小,请整体加强

网友C:
这个结构从第一幅图来看就是一个不稳定结构,产生CD方向的晃动一点也不奇怪。另外,上面走人的平台刚性也较差。如果仔细观察也应该有上下的晃动。这个结构再别上人了,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从第一幅图来看就是一个不稳定结构,产生CD方向的晃动一点也不奇怪。另外,上面走人的平台刚性也较 ...

我就是想知道不稳定的原因,有没有理论上的东西能计算这个

网友D:
先焊完柱脚再装的上层部分?感觉问题还是在脚上。
是否存在由于尺寸原因的内应力?由于柱脚先已焊接后无法产生自适应位移。,从而导致有轻微横向力就产生晃动?
你计算简图上柱脚是铰接,但实际上全焊了起来,而且加了混凝土包,那就应该是刚接。
侧面无法加支撑,屋面下方是否可以加上圆钢撑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不稳定的原因,有没有理论上的东西能计算这个

可以计算的,将中间过道简化为一根钢丝绳,在钢丝绳中间加一个小力,导致微小下坠。你试着计算一下对两边的杆产生多大的拉力。你可以计算看看,这个在理论力学里有过类似的算例。

网友E:
SAP2000计算就知道了
还有你的基础力算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焊完柱脚再装的上层部分?感觉问题还是在脚上。
是否存在由于尺寸原因的内应力?由于柱脚先已焊接后无法 ...

那个简图只是我考虑晃动的原因时的一个想法,如果是铰接确实不稳定,但是刚接的话按我仅有的理论知识,应该是不会晃动的

另外你说的屋面下的圆钢支撑,其实是有的

网友:
一个是纵向刚度有点薄弱,一个是柱脚没处理好

网友:
看的有点晕,是不是结构没做好,产生悬臂梁的效果,铰接的很松,一晃一晃的,第二个原因的话,一时半会儿出不了事,第一个的话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P2000计算就知道了
还有你的基础力算过吗

没接触过SAP2000,基础力是什么概念,怎么算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简图只是我考虑晃动的原因时的一个想法,如果是铰接确实不稳定,但是刚接的话按我仅有的理论知识,应 ...

你能提供下完整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简图只是我考虑晃动的原因时的一个想法,如果是铰接确实不稳定,但是刚接的话按我仅有的理论知识,应 ...

I-I方向钢筋限制不了四根钢柱的运动,斜拉钢筋只能限制其向外侧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焊完柱脚再装的上层部分?感觉问题还是在脚上。
是否存在由于尺寸原因的内应力?由于柱脚先已焊接后无法 ...

尺寸问题导致的内应力,,这个有可能呢,假如平台长度偏差大了,必然对立柱有很大的作用力,这个力对底脚的力臂又长达4.5m,但似乎也解释不了再增加一点“扰动”,平台就晃来晃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同样的力作用在“弯”了的杆上的“效果”比作用在“直”杆上的“效果”要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提供下完整图纸吗?
总图已经都在帖子里了,只是分成几个截的

每次都被周围的人奚落,你这是理论,跟实际有差距,潜台词就是你整这些没用,我总觉得只是我理论不完善而已,这些肯定有理论可以解释的

网友:
可能你从弯矩这一块去考虑一下?

网友:
力学分析都忘光了,凑个热闹吧。

网友:
复杂的力学分析我是做不出来了,只能和你说一下个人经验了。在H-H截面中,6米长的前后横梁之间只有中间不到三分之一的部位是连接着的,这样的连接很脆弱,人走在上面产生动载荷,就相当于动载乘以2.1m(横梁与纵梁的连接部位到横梁外端的尺寸形成了力臂),力量被放大,这立柱就晃了。如果把两端的纵梁分别挪至1、3轴处,纵梁分别与立柱和横梁螺栓相连,纵梁之间加横撑,上面铺花纹钢板,那这样的结构人走在上面就不会有晃动了。动载通过横梁直接被传到立柱上,等于载荷被分摊。
以上只是工作中的一点经验之谈,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假如人走动阻力有100牛,那对地面的弯矩都有450NM。如果要如实计算4.5米处的扰度,不能直接套用悬臂梁扰度公式,因为立柱从地面到4.5米高处不是等截面,截面的惯性矩I是关于高度Z的函数,而非常数。所以列扰度方程时候,惯性矩I要作为被积函数一起求解微分方程。这样计算出来扰度的值应该相对准确。我没有确实计算所以不敢妄下定论,但产生晃动的原因我认为是人走动时候摩擦力对地有弯矩,从而产生扰度,当力周期性出现时候便出现往复摆动,随着摆动次数增加,摆动幅度就增大,就像3米跳水运动员起跳前周期性的压板动作一样。以上仅为个人理解,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三角形的稳定性。 楼主主视图的横向刚度弱。

网友:
看看,这个不只要计算压杆稳定性,还得计算整体框架!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社友的帮助,就不一一回复了,我现在实在是迷糊了,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分析起了,还是自己基础知识差,再翻翻书看能否有点思路,到时再来跟各位讨论

网友:
正在别处闲逛,忽然一个激灵,原来是楼主召唤。
这个是钢结构行业的问题吧?钢结构行业的规范好多,鄙人岂敢乱说?
愚意认为,人走就晃动,很简单,就是没加斜撑嘛。下面加不了斜撑,上面应该能加。上面若是也不能加,不妨试试将节点刚度加强,应该会好点。

鄙人研究了几天静力学,对于结构力学,不过是浅尝辄止,只会设计简单的桁架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从第一幅图来看就是一个不稳定结构,产生CD方向的晃动一点也不奇怪。另外,上面走人的平台刚性也较 ...

CD方向真如图设计的话,真是会摇,至少有斜拉筋,把结构上才行啊,如果要留门,另一面也要加才行啊!顶上的梯形框可以加斜拉筋,也是也是一种加强方式啊!

网友:
对这个不是太懂,先收藏了,回去慢慢研究

网友:
跨度太大了。你只考虑压稳是肯定不行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压杆稳定性问题。
上面有位大侠说得是正确的,人在上面行走,符合一个动量平衡,这个反动量会跟你的力主产生一个侧向力。相当于你要校核你的整个支架的侧稳性。你可以把他整体视为一个旋臂梁,然后计算整体的抗弯模量,校核你的整体挠度,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在CD之间加剪刀梁

网友:
估计是你老大趋向于最安全的方案,四根立柱不做e、f的结构,可能产生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是这么认为的,反正我没做过,应该允许言论 自由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666

能被鹰大加为好友,不胜荣幸!

网友(2014-06-04):
学习一下,我也开始做这方面的一些设计

网友(2015-12-18):
我看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整体刚性不足,柱子应用HW,当然现在没法换了,另外尽量在C轴和D轴间加些支撑或加劲板(在节点处加就可以了,这样不影响车子的通道),第二是柱脚没处理好,其他三个柱脚都用水泥包平柱底板。

网友(2018-06-21):
作为半个钢结构行业的来晚一步,不知道楼主明白没有,我可以帮楼主一把

网友(2019-05-07):
物料操作平台,设备已安装完成,上人后也产生晃动。平台高7米,中间3.5米做了梁连接。钢柱脚,化学螺栓与地面连接。没有柱间支撑,是否合适。

网友(2020-12-14):
哈哈,我做的设备之间的钢梯也会左右摆动。
我的分析是
一、支座处于刚接与铰接之间靠近铰接也就是计算长度系数实际>2【像别人给你分析的柱中心加横杆使长度系数≤2】;
二、构件都是有缺陷的,且柱不是垂直安装的【学校的工程力学基本把柱按轴心受压构件,和钢结构设计压弯构件有区别】;
三、他们说的共振,保证频率>3Hz;采用sap2000,midas等常见软件模态分析获得固有频率

网友(2021-01-19):
新手报道,新手学习中

网友(2022-03-11):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增加剪刀撑及拉撑后,变形从100+降到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