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外径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4-04-22):
奇数齿的正齿轮的外圆的粗略计算公式:D1为齿轮实际外圆尺寸,D2为齿轮用游标卡尺量时一边跨两尺,一边跨1齿的测量尺寸
Z为齿数
D2=D1×cos(90/Z)

但是斜齿轮的奇数齿用游标卡尺量时,其一边跨1齿,一边跨两个齿轮,一边跋1尺的外圆粗略计算参数是否仍是D2=D1×cos(90/Z)??是否与螺旋角有关??

网友A:
有必要吗
测出大致尺寸,查出齿数,通过计算确定齿轮外径

网友(点评):
齿轮外圆有公差要求,H6的精度,要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
测出大致尺寸,查出齿数,通过计算确定齿轮外径

齿轮外圆公差没那么高
齿轮是齿面啮合,齿顶是有间隙的,齿顶间隙是0.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