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转弯皮带机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14-04-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类似扣板的台版。。。。。。

网友:
这个简单,可以这样实现:
两边刀口滚筒都是从动棍,主动棍放在下方。然后刀口处的从动棍筒面不是直通的,而是一节节的可以以不同的速度运行,就像一根轴上穿上很多轴承一般。
当然这是一种实现方法,不一定是图中的方案。方法是很多的。

网友(点评):
如果采用此方法,要设计这个皮带布局需要一定的几何学功夫。

网友(点评):
比较关注导向和定位。感谢支持

网友(2014-07-15):
楼主有解了吗

网友:
皮带式弯道输送机,弯角半径与输送物料长度和宽度有关!